求助:机床三相电源线接法

楼主(2006-12-23):
现有一数控机床要接三相电源线,机床接线端子是L1.L2..L3.N.PE(机床的N.PE两条线不通)。我厂电源系统是TN-C,电源柜有L1.L2..L3.PEN(电源柜外壳)四根线,断路器是DZ47 D型 3P。我该如何接线,符合规程。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国标里图

楼主:
数控机床要接五根线,我要把电源的PEN线接到机床的N和PE端子,怕影响数控系统稳定。

网友B:
如果你们厂的低压供电是三相四线,你就把机床N和PE端子联起来接到电源的N线上,再重复接地.

网友C:
嘿嘿!!!如果照楼上说的做,你的电源总开关是漏电保护器的话,肯跳闸。

网友:
N线是作为工作零线用,可以过断路器,PE是保护地,前面不能有任何开关就行.

网友D:
单独引条地线不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正确接法是电源的L1.L2.L3.PEN接4P断路器,经断路器后,到机床的L1.L2.L3.N端子。然后再由电源的PEN直接连线到机床的PE端子。对不对????

网友E:
老大,这资料是哪本书里的呀?

网友A:
下面引用由Anusis在 2006-12-25 21:24:00 发表的内容:
  老大,这资料是哪本书里的呀?
-------------------------------------------------------------------------------------------
   朋友.这是国家颁布的GB接地标准呵..

网友F(2010-12-2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正确接法是电源的L1.L2.L3.PEN接4P断路器,经断路器后,到机床的L1.L2.L3.N端子。然后再由电源的PEN直接连线到机床的PE端子。对不对????

不可以,TN-C系统的PE线万不可分断,所以三相线可接断路器,PE线绕开断路器或熔断器直通过去

网友G:
一般数控机床用电结构:1、如有最前端电源变压器变压输入到机床。2、没有变压器变压是直接市电输入。请问你是哪一种?很多情况输入并不需要N工作零线的,电源PEN直接连接机床PE连接端。如果必须要工作零线,请将TN-C配电在送到数控机床的总开关处加个变换成TN-C-S配电的变换箱,将PEN线拆开。用一根100平方毫米铜排,或购买标准的接地模块。将电源端PEN和机床上的接线N、PE分别牢固连接上铜排或接地模块上。就可以了!当然最好在铜排处做个重复接地,不过不做也无妨已经是合格的供电了!

网友H:
正确的接法是:电源的相线接L1 L2 L3,柜内的PE 、N用导线连接,然后接电源的PEN线,这就是TN-C-S保护系统。三相五线供电是画蛇添足的供电保护系统,与用电设备的运行无关,只是为安全而采用的措施,目的是不在保护线中有工作电流通过。如果在电源施工时注意零线截面的选择和连接,即使有大的工作电流通过也不会有危险电压的。

网友G:
柜内的PE 、N用导线连接,然后接电源的PEN线,如果是机床柜内直接拼接起来这是必须要严禁的!绝对是不安全的(参阅安规)连接机床的PEN线断整台机床外裸金属外壳带电!必须在电源(箱)处才能这么做!

网友G:
注意PEN线拆开后,PE和N线必须要有明显的分别。N用淡蓝线,PE用黄/绿双色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般数控机床用电结构:1、如有最前端电源变压器变压输入到机床。2、没有变压器变压是直接市电输入。请问你是哪一种?很多情况输入并不需要N工作零线的,电源PEN直接连接机床PE连接端。如果必须要工作零线,请将TN-C配电在送到数控机床的总开关处加个变换成TN-C-S配电的变换箱,将PEN线拆开。用一根100平方毫米铜排,或购买标准的接地模块。将电源端PEN和机床上的接线N、PE分别牢固连接上铜排或接地模块上。就可以了!当然最好在铜排处做个重复接地,不过不做也无妨已经是合格的供电了!

支持。

网友H:
零线不接外壳还是TN系统吗?电气施工首要的是“零线接外露导电部分”,要保证安全才能送电,这是任何电气施工验收时首先检查的,不管你是四线(PEN)还是五线(PE),而且用电阻档测量PE和N的电阻必须是0,如果有电阻,就不能送电,因为在电源端N和PE是一点。

网友J:
呵呵,大家讨论的好激烈哦,我看到过一个网站,挺不错的,介绍给大家,南风仪器网 那里有大量的免费技术资料,无需下载,免费使用,是一个不错的供大家学习的园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零线不接外壳还是TN系统吗?电气施工首要的是“零线接外露导电部分”,要保证安全才能送电,这是任何电气施工验收时首先检查的,不管你是四线(PEN)还是五线(PE),而且用电阻档测量PE和N的电阻必须是0,如果有电阻,就不能送电,因为在电源端N和PE是一点。

李先生:打扰你!没理解TN系统的各种配电作用与功能。N工作零线和PE保护零线是完全不同功能及概念两条线。TN-C系统PEN是并在一起的它有它的功能与作用,不是说其他两个TN系统多一根线一无是处是完全多余的,多一根线作用是相当大的。再说现在的机床大多已设计成五线制,其中PE端子线必然是在控制柜或箱内部与金属外壳相通连接的。过去三相电源接入机床,而PEN线直接连接机床外壳已经是老黄历了,机床内部电气结构已同过去大不相同。如果在机床端将PE和N端直接的连接起来是会出大问题,必须要考虑到设备的安全与操作人员的安全。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的就将保护零线PE和工作零线并在了一起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危害人身安全不说还危害到设备的安全!

网友H:
零线的意思是零电位啊!怎么连到外壳会出大问题?不连才会出大问题。任何采用五线结构的电控柜,在四线供电时,必须连接PE和N,这就是TN-C-S系统。

多一根有多大作用?在数控机床控制柜设计和制作中,你知道公用点都怎样做吗?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别一点连接后在与PE连接;设备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要连接PE;控制电路中控制变压器的二次公用点要接PE,五线系统PE和N分别接了,那么四线系统难道要少接一根线?注意!PE线接地是不行的,那样你的保护系统就成为TT系统了,规程规定不允许一部分采用TN,一部分采用TT。再考虑吧。

网友G:
李先生:请先清楚配电系统的概念,再理解功能作用。这样的理解程度会出乱子的!需要很好的再去复验一下电工必备的《安规》。配电系统章节,及接地接零功能与作用章节!

网友H:
不讨论了,你认为对就那么做吧。

网友K:
不妨看一下刘老师的论述,或许有帮助。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1214150700003-1.s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一般数控机床用电结构:1、如有最前端电源变压器变压输入到机床。2、没有变压器变压是直接市电输入。请问你是哪一种?很多情况输入并不需要N工作零线的,电源PEN直接连接机床PE连接端。如果必须要工作零线,请将TN-C配电在送到数控机床的总开关处加个变换成TN-C-S配电的变换箱,将PEN线拆开。用一根100平方毫米铜排,或购买标准的接地模块。将电源端PEN和机床上的接线N、PE分别牢固连接上铜排或接地模块上。就可以了!当然最好在铜排处做个重复接地,不过不做也无妨已经是合格的供电了!

支持欣欣向荣的提法。

网友L:
一直就对接地这块迷迷糊糊的,学习了

网友M:
厉害,哪有关于低压电器方面的国标的,我也想看看。

网友N:
机床一般都有边变压器呀!你可以加一个变压器用380变220不就安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