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调直切断机

楼主(2006-12-23):
 钢筋调直切断机定尺切断自动化用什么样的控制最好?谢谢回复!

网友A:
要看你要达到的精度、工作的速度、还要看你的机械设备
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控制。

网友B:
现在这类控制器很多,只要机械结构做好了,性能差别不大.

楼主:
每分钟30米,用光电脉冲传输信号,配制什么样的记数器?不用编码器能行否?

网友C:
“每分钟30米,用光电脉冲传输信号,配制什么样的记数器?不用编码器能行否?"
没看懂问题。

网友D:
用一个单轴控制器+伺服电机就可以,既然是切钢筋,估计也就没有什么精度拉。至于速度方面,应该问题不大,无非是伺服具体型号问题。

网友E(2008-12-31):
中国钢筋调直机市场 钢筋的深加工已受到钢铁生产企业及钢材经销商建筑商的重视,中国钢筋调直机市场是钢
筋矫直、调直、折弯、剪切、弯箍、焊接钢筋网、钢筋连接、钢筋生产工艺、钢筋加工设备、钢筋调直切断机
的市场综合评测、钢筋深加工人才、设备组成及生产厂商的专业门户网站。网址:www.chinatzj.cn

网友F(2009-12-22):
http://www.888bs.com

百顺钢筋调直切断机、专门做钢筋调直切断机的控制器和编码器。

网友G:
麻烦告知邮箱,我发一我司系统给你参考!smartface.ken@163.com

网友H:
我们做过一些这种项目,有很成熟的经验。用伺服控制器加伺服电机就可以了。精度在3mm以内。钢筋的速度可以达到2.1m/秒。有技术问题或者有需求联系我qizhikun@126.com

网友I:
咱们公司就有专用追剪型伺服,就是应用于剪钢筋的,http://www.szvector.com/cn/index.asp你可以参考一下,有疑问请联系我,姓陈,QQ:1227146091

网友J(2010-04-28):
容县加能电子有限公司,专业提供钢筋调直切断机、专门做钢筋调直切断机的控制器和编码器。

网友J(2010-11-12):
广西容县加能电子有限公司、专门做钢筋调直切断机的控制器和编码器。13557655588  QQ124107093

网友K:
见过用接近开关做的,不过那个的精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L:
以前好象做过用接近开关的,但不太好用,好出现连车,并且精度不太准。

网友M:
楼主好  我以前是做设备控制的   有空可以我QQ聊  308239408

这种设备一般需要经常调整     我是用编码器接接到连动轴上 线在接到小仪表上   仪表可以调长度   PLC实现逻辑动作

网友N:
可以用可编程控制器+驱动+电机来做,驱动和电机,看你的速度和负载选择大小或是步进或是伺服。QQ:283073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