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程序的下载

楼主(2006-12-23):
     我使用的是PC适配器,USB转9针的那种,在下载给400PLC时,能正常下载,但给300PLC下载时,提示我说:NO OTHER PARTNER IS ACTIVED.请大家帮我看看,使用的CPU是315-2DP.在硬件组态中,是电源-CPU-AI-AI-AO-AO-DI-DO,在对CPU的设置中是设置MPI的地址为2,PROFIBUS的地址为2,我下程序的时候是使用的左边的MPI口,但就是下载不下去.传输速度使用187.5KB,最高地址是设置的126个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控制 面版    pg-sg  传输速度改为19200

网友B:
PG/PC设置改为PC Adapter(Auto)就行了。

网友C:
是啊,看pg/pc设置

网友D:
S7400和S7300的PORT口特性设置一样么?一般是波特率、地址等设置不一致造成通讯不上。欢迎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E:
安装正的软件

网友F:
USB口转9针接口有时不好用,将接口重新固定或是更换一个USB口,并将波特率改动一下,也许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