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整流块的问题?高人进

楼主(2006-12-23):
各位师兄:
   我有台电机制动器的整流块坏了,换了块SEW的BGE1.5也不行。原整流块有5个接线桩,用的是380的电源。我就不明白这个整流块原理是怎样的,其输出电压是多少?请高人们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A:
是这个吗

网友B:
..三相整流输出的电压在540V左右,3个是3相输入端,2个是540V直流输出端,很基本的问题的,与单相220v整流桥输出310v直流的整流原理相同,只是因为3相关系简化掉一半整流管,只用6只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刚才没说清楚,它不是3相的,只用了2根相线,这才是我不懂的地方,烦请大家再帮我看看

网友B:
呵呵,就是说是用的2根相线了,3个输入点随便接,输出电压也是540V就是波纹大些。

楼主:
经实践现已确定用2相电的整流块输出电压为180VDC左右,应该是2相半波整流。

网友C:
我知道电路图,但我无法传图.

网友D(2008-08-12):
三相整流其中一个整流模块坏了之后,其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E(2011-06-17):
两相输入AC380V,输出量接在1,3(白,蓝)上的两颗细线,应该在DC180V左右

网友F:
去好好学习下基层知识哦!整流电路是很基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