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的中文版软件的使用

楼主(2006-12-23):
请教各位:
    我用了西门子的新的软件,是STEP7-Micro/win 4.0的版本,可使用中发现了新问题,就是我在一个文件夹中建立了新的文件,如果在复制到其他的文件夹中,或是改了名,双击就不能打开,而且不能与PLC通讯了,显示是"无法找到访问点".

网友A:
有这回事?我这一阵也一直在用这种软件,貌似可以复制呀!

网友A:
不过老实说,SIEMENS的PLC和HMI经常会出现点击打不开的情况,满烦的!

网友:
你好,我也是刚发现,不知是否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A:
我感觉西门子的东西是很有问题,我的触摸屏软件都装了N回了,经常是用的好好的,一下关掉了之后再想打开就打不开了,只能卸载掉重新装.至于win4.0我也一直在用,倒是不怎么出问题,因为没出现过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不过肯定是可以复制的.看来得要高手进来帮忙哈!

网友:
还是技术落后,受制与人啊!
我以前用过与台达的HMI通信,速度也是很慢,没有办法。

网友B(2009-07-12):
请问那有售或有下载STEP7-Micro/WIN4.0中文版软件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