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分辨率

楼主(2006-12-23):
请教大家,模拟量的分辨率如何确定呀,比如如果位移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4-20ma,那多微小的位移能导致信号输出呢?

网友A:
位移传感器移动总长/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据

网友B:
因为位移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连续的,所以分辨率取决于变送器.

网友C:
模拟量的有效分辨率?看你的发送器件、接收器件、和使用传输环境。

网友D:
4-20mA只是传输接口,关键还要看传感器的信号调理端。当然,传输和接收质量也有影响

楼主:
那用模拟量输入来实现定位的时候,模拟量的分辨率不是也要考虑吗

网友B:
需要模拟量的输入来控制定位,是采用pid控制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要求精度太高,容易产生震荡。

楼主:
我只是就模拟量本身分辨率讨论,和PID没什么关系,请刘岩利老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C:
我认为我已经回答过了,脱离发送器件、接收器件、和使用传输环境,模拟量分辨率是没有意义的概念。

楼主:
那传感器上是不是应该标出这个指标呢

网友C:
“那传感器上是不是应该标出这个指标呢”
不一定,不标或者说没有数据可表的情况比较多。对于纯粹模拟的传感器、采样、处理输出全部是模拟量,就没有分辨率的概念。

楼主:
我在有的传感器参数上看到0-10VDC输出,8bit的字样,那么8bit是不是就是指分辨率呢?

网友C:
我在有的传感器参数上看到0-10VDC输出,8bit的字样,那么8bit是不是就是指分辨率呢?
是分辨率没错,而且,这个输出在内部是数摸转换得到的。

楼主:
这个分辨率应该和后级数据采集系统的分辨率应该没有关系吧,是不是比如说传感器是8比特的分辨率,如果0-10VDC输出,也就是最小能分辨10/2^8 VDC呢

楼主(2007-02-12):
0-10VDC输出,8bit,并非是输出是数字量吧,只是说传感器的最高分辨率是8bit吧

网友E:
你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多少的位移能导致输出发生变化。

  查传感器资料或问厂家,传感器的输出精度是多少,AD是多少位的。

  假设是X位,那么输出最高分辨率是(20mA-4mA)/(2^X),但是硬件设计中,不排除AD的满量程不对应4-20mA满量程的可能,所以实际分辨率也许会打折扣。

  然后研究传感器输入位移的最大量程,假设量程是YM,那么,也许Y/(2^X)M位移变化后,输出就发生变化。如果运气好,也许Y/(2^X)/2M的位移变化后,输出就发生变化了。

  以上是数字变送的结果,按刘岩利刘工的说法,如果是纯模拟的就谈不上分辨率了

网友F:
哪位仁兄能讲讲有关260吨以上锅炉的燃烧自动呢?很多地方这燃烧自动都没有办法投上,包括一些不太专业做电站的DCS厂家,希望大位大侠上来讨论

网友G(2009-10-17):
请教各位:分辨率600对应的模拟量是多少?两者是怎样换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