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8000系列产品应用及编程重点提示

楼主(2006-12-23):
现场安装几点提示
  当用户使用LTM8000系列模块及各种传感器在现场安装时,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由于现场环境比较复杂,且现场与现场间可比性不大,故就具体的现场环境还须做进一步的细致分析。下面就一些比较普通的问题做几点提示。
详细勘查现场环境。
在现场安装前,应先对现场做一番勘查,检查一下在安装传感器测量点模块放置位置以及电缆的走线位置附近是否有以下设备:
①大功率电动机,发电机…
②大型空调机组,变频设备…
③电炉、电话、风机…
④220V/380V/10KV动力线、变压器…
⑤无线发射基站、电视发射天线…
⑥高温、高湿环境,有腐蚀性气体环境等
若有以上设备或环境,须调整安装环境,使其远离这些干扰设备。
电缆接线及布线
在恶劣的现场环境下,电缆的连接方法非常重要。应尽量采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电缆。线间电容越少越好,导线电阻越小越好。电缆的屏蔽层应与封装传感器的一体化金属外壳屏蔽层连接起来,单端接至大地。(建议使用长英科技标准线缆)
电缆内部双绞线的使用,推荐以下方法:
电源线VCC与地线GND用一个线对;
信号线与地线用一个线对;
控制线(DL)与地线用一个现对(若有的话)
干线及接头连线时,应尽量避开1所述环境。另外,传感器部分接线应避免出现分支布线。不可避免时,应选用LTM8120分支器或使支线越短越好。探头到模块间布线,应以布线最短为原则。
传感器的封装(建议使用长英科技标准封装产品)
  在比较恶劣的现场,要求传感器探头均应有完整的(无孔洞缝隙)金属屏蔽层,并且此屏蔽层应与连接它的电缆的屏蔽层连接完好。
检查所有接线
现场布线及模块、探头安装完成后,不要急于通电,应先重新检查一下所有的连接处。
电源线、数据线、地线是否连通?
电源线、数据线、地线是否接反?
屏蔽层是否连接好?
现场电源电压是否正常?(220V及24V等)
RS485通讯是否接好?是否D+D-接反?
串口线到计算机是否接对,及检查一下是第几个COM口,等等。
通电后,观察LTM8000模块指示灯是否正常?
(绿灯常亮,红灯闪烁…)
LTM8520指示灯是否正常
在PC端先用LTM8000.EXE测试软件检查模块及传感器是否均工作正常。
现场调试
当现场安置工作完成后,发现某些部分有问题,这就需要进行调试。如果在前4步做的比较充分、完善,此步的工作量会比较少,反之会比较多,有可能占到整个工作量的70%。
下面是几种常用的方法:
如果文章不是全部或涉及图片表格等内容的,查询地址:地址联接站内文章只供学习参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