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8000系列模块故障排除基本步骤

楼主(2006-12-23):
通电前检查
1) 检查模块外观:是否有损坏之处,是否有异常气味等。
2) 检查所有模块连线:是否有破损之处,是否连接牢固,是否有导体外露,是否有杂物,水滴等粘连。
3) 用万用表"通断"挡检查模块电源线,485通讯线,是否连接正确,极性是否正确。

LTM-80XX/82XX/83XX系列模块故障排除基本步骤

针对模块类型: LTM-8002,LTM-8003,LTM-8300,LTM-8301,LTM-8303,LTM8201C,LTM8203C等

检查模块通讯状态

--上位机软件使用LTM-8000.EXE测试软件
 1) 只接入通讯模块和采集模块,不连接传感器;
 2) 检查各器件接线定义是否正确;
 3) 观察采集模块(LTM-8000系列)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正常状况如下: 绿灯长亮,红灯有规律闪烁。如绿灯不亮, 则 供电有问题;
 4) 观察通讯模块(LTM-8520)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正常状况如下: 当使用上位机软件(如LTM-8000.exe)查找模块 时,绿灯应有规律闪烁。如指示灯无闪烁,说明串口选择有误;检查串口连接线及串口设置。
 5) 改变串口通讯速率(9600,19200,38400)进行查找。(出厂缺省配置为9600波特率)
 6) 如本步骤正常【可查找到模块(模块型号,地址均正常)】,请按步骤二排除故障。

  检查模块与传感器连接状态  --上位机软件使用LTM-8000.EXE测试软件
 1) 只接入通讯模块和采集模块,以及一只传感器;
 2) 【注意,传感器一定要在采集模块掉电状态下方可接入到本系统】
 3) 检查各器件接线定义是否正确;传感器和采集模块之间的连线尽可能的短。
 4) 观察采集模块(LTM-8000系列)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正常状况如下: 绿灯长亮,红灯有规律闪烁。如绿灯不亮, 则供电有问题;
 5) 观察通讯模块(LTM-8520)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正常状况如下: 当使用上位机软件(如LTM-8000.exe)查找模块 时,绿灯应有规律闪烁。如指示灯无闪烁,说明串口选择有误;
 6) 如本步骤正常【可查找到模块(模块型号,地址均正常),以及传感器数值正常】,请按步骤三排除故障。
检查传感器连线
 --上位机软件使用LTM-8000.EXE测试软件
 1) 按照故障发生时的接线情况接入所有的传感器,并检查各器件接线定义是否正确【注意,传感器一定要在采集模块  掉电状态下方可接入到本系统】;
 2) 观察采集模块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正常状况如下: 绿灯长亮,红灯有规律闪烁;
 3) 观察通讯模块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正常状况如下: 当使用上位机软件(如LTM-8000.exe)查找模块时,绿灯应有 规律闪烁;LTM8000.exe中《参数》一项中,是否有故障信息?
 4) 传感器接线时,是否有分支现象;如有分支现象,分支距离有多长?
 5) 现场是否存在干扰;如有干扰,请确认干扰源性质,以及干扰源距离本系统的距离。
如果文章不是全部或涉及图片表格等内容的,查询地址:地址联接站内文章只供学习参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