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如何消除??

楼主(2006-12-23):
在现场调试过程中,软启动器现场控制箱上的故障指示灯虚亮,也就是没有故障时,指示灯上有110V的感应电压,请问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A:
感应电有110V,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你的感应电也够大的了呀,你还是要仔细检查你的控制线路了。

楼主:
软启动器的控制回路,控制回路看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系统是不是单独分开走线哟,接地好吗?

网友C:
建议更换中间继电器,请浏览网页:www.rebeck-delcon.cn
或电询025-86893594-807
qq27576804

网友D:
在你的指示灯的线圈上并一个1uF左右的电容,就OK了!

网友E:
屏蔽和接地要做好!再就是线缆和元器件!!!

网友F:
TO 朔望:并1uF左右的电容能消除啊??那用大点行吗??

网友G:
感应电?悬空的一根电线就能把灯点亮?好好查查控制电路吧.

网友H:
好好检查线路~

网友I:
系统里面一定有开关电源和滤波器把?它们里面都有Y电容,即220V的L.N对地(机壳)电容,假如你的系统没有接地,那么外壳就会有110V的交流电压,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J:
楼上的才讲到点子上了。

网友K:
外壳到底接地良好没有?

启动的时候用机械表测量一下零-地电压吧

网友L:
应该是系统没有接地

网友M:
这个很正常,因为存在长距离并排走线,对于远距离的就地控制箱就可能是这样,在指示灯两端并电容吧。要不然换灯泡式的指示灯,不采用电子式的指示灯。

楼主:
控制回路接地的可能性不大,由于是长时间的并排走线,所以可能需要并电容,但并多大的电容呢??是不是要用RC回路,但这个回路如何设计

网友I:
工控系统不接地?不知有何理论依据?

网友L:
老菜说的有理

网友N:
顶上去,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我以前在香港一个输煤改造项目,电压是AC 100V的,感应电压有7~80V,控制柜继电器用和泉的,只要点亮后就不能断开,后来全部加了电容解决了。因为我用的是1uF的电容,再大行不行也没试过。
同意老菜鸟的说法,因为电缆布线过程中可能与高压电缆并排走线了。

网友O(2009-05-22):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由于长距离并排走线,一股10芯的电缆线其中二根是备用线,其他的相电压是220V,当用万用表量两根备用线时有140V的感应电压,对于这种情况怎样消除感应电压啊?

网友P:
是感应电吗?那么高的电压,接地了吗?

网友Q:
我也遇到过很强的感应电,做好了接地就没问题了!

我现在做机器,都要求电工做好接地,这样无论是安全还是机器的运行都会放心很多!

网友R(2011-07-22):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一个带电动机保护器的控制回路,分别有有两个抽屉互相控制,只要一个抽屉打到试验位置,,另一个抽屉是抽出位置(抽屉并为脱离柜体),这个抽屉的运行指示灯就亮,指示灯两端的电压是220v,这种现象很奇怪,两抽屉单独使用很好,只要两个同时使用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S:
下次记得了

广州黄埔电路板维修

网友T:
引用 网友O: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由于长距离并排走线,一股10芯的电缆线其中二根是备用线,其他的相电压是220V,当用万用表量两根备用线时有140V的感应电压,对于这种情况怎样消除感应电压啊?

将备用线接地,或用绝缘胶布包好。

网友T:
“在现场调试过程中,软启动器现场控制箱上的故障指示灯虚亮,也就是没有故障时,指示灯上有110V的感应电压,请问如何消除??谢谢 ”

     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不用管它。

网友U(2012-04-25):
用接地线将所有金属设备串联起来

网友V:
接地系统没有做好,控制电缆用屏蔽线!

网友W(2012-06-25):
老菜说的有道理,最好在电容上串一电阻。

网友X(2020-01-09):
今天2020年1月9日。我遇到一个50厘米长的高压绝缘胶皮铜芯电缆,用针刺穿胶皮接通铜芯为接通,通直流24V电压,推动一个直流24V继电器。当探针搭上胶皮,继电器立即吸合,等于接通!!!明明知道是感应电压,我没任何办法,探针搭绝缘胶皮上电压是19V!!!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