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单片机连调问题

楼主(2006-12-23):
用变频器0~50HZ对应的0~10V模拟输入信号 分压后作为单片机输入信号 但是发现频率上调到23hz后,输出电压就在4.80不再上升了 变频器空载时输出正常 单片机系统单调时也正常 不知道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变频功率比较大吧,由于变频本身干扰很大,所以输出一定要加屏蔽线,并且屏蔽线一定要接地.我在调试110KW变频器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