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简单办法实现0-20MA到400-1000MA转换

楼主(2006-12-23):
谁有简单办法实现0-20MA到400-1000MA转换,精度0.5%

网友A:
买一个音箱上使用的傻瓜功放(50W以上的,例如:型号SAP15N/P耐压160V,功率150W),加几个电阻做偏置和调节。

网友B:
先将0-20mA电流用运放电路转换成4-10V电压,再用此电压控制输出400-1000mA电流,运放和匹配电阻精度选高些。

网友C:
可选用现成的比例放大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