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将8二进制数转换成对应的开关量

楼主(2006-12-23):
跪求:
     怎样将一个8位二进制数转换成对应的8个开关量?例如00111100转换成闭闭开开开开闭闭8个开关量作为PLC机的输出,使用的是欧姆龙CQM1H
     谢谢哪位好心的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有谁能帮我一下啊
小妹十分,百分,千分,万分,万万分~~~~~~~~~~~~~`感激不尽啊

网友A:
ni数据传输指令啊,你把00111100转换成十进制,通过MOV-B它传递到输出断口地址就行了,这一例在西门子中有应用,例子:15通过MOV-B串联一个输出通道QO0(代表8个位输出为Q0.0-Q0.7,Q0.0-Q0.3置位),可以得到00001111;7变成111;9变成1001;对于OMRON我记不清是哪个指令了.应该也有这条指令

网友B:
利用MOV(21)传送至某一通道,传送至了目的通道的低7位.
比如把00101001传送入020CH,则02000\02003\02005变为ON,二进制的最右边的数字传送入通道的0位元,依次类推.
位元内数字是1的则此位元变为ON.

网友C:
使用既能够位寻址也可以字节(或者字)寻址的元件,例如:欧姆龙的200-230,HR等,以200为例:首先将8位2进制数存入地址200(其他的也可以201-230都行),然后依次将200.00对应控制输出点线圈如10.00,直到第8位200.07控制10.07(200-230是16位地址,你可以存16位的2进制数的),西门子就简单了,他的输出点可以直接字节寻址,也就是说直接由MOVB附值数出点QB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啦![/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