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无参数块”的解决方案(比手册更详细)

楼主(2006-12-23):
前几天调过一个老版本TD200,笔者在这里谈一谈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无参数块”的解决方案。因为是实战经验,所以比手册更详细。

楼主:
下面2个帖子的问题说的情况也包括在这个帖子中: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0040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25953

楼主:
故障现象:
    在TD200显示面板上显示“NO PARAMETER BLOCK”,没有任何消息显示出来。

楼主:
官方解决方法——“TD200操作员界面用户手册(6ES7 272-0AA20-V1-5D00)”C-1页:

楼主:
我对官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
第1种情况:没有设置参数块
    故障原因:在S7-200编程软件中没有写TD200的参数块;
    解决方法:
        可以直接在数据块TD200的参数块中写入TD200的参数块的内容,具体怎么写可以参阅相关手册;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如果采用STEP 7 Micro/WIN V3.2或以上版本编程,可以采用TD200向导对TD200进行组态,然后软件会自动生成参数块。

楼主:
晕!居然没几个人来看这个帖!我都变成自言自语了!好没劲!
没人顶我就不写了。。。。。。

网友A:
大哥,你不写全了,我们也没法顶你啊

楼主:
得到楼上的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楼主:
这两天比较忙,等2天空了继续写。

楼主(2007-03-29):
第2种情况:
    故障原因:TD200中的参数块地址与S7-200的TD200向导中的参数块地址不一样。
    解决方法:检查TD200向导中的参数块地址与TD200中的参数块地址是否相同。如不相同,必须改为相同。

网友B:
请教楼主:我刚买了一个新的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V3.0板本的.在组态时,语言全选择是中文和简体中文,可是在和PLC连接通电后却不能显示中文,同时显示的英文是NO PARAMETER BLOCK ,不知是什么原因.组态时向导自动分配的起始地址是VB9

楼主:
呵呵,总算有人也遇到相关问题了......
有点晚了,明天来回答。

楼主:
没有参数块,当然不会显示任何你编写的中文字符;
    操作TD200,检查TD200中的参数块地址是否是VB9;不过一般情况下TD200默认的参数块地址为VB0。

楼主:
第3种情况:
    TD200参数块的地址被程序中其它地方所使用;
    检查PLC程序,更换这些存储器为TD200没使用的存储器。

楼主:
第4种情况:TD200种定义的参数块地址在PLC中找不到,不合法;
    例如,TD200种定义参数块地址为VB9000,而PLC为CUP224的PLC,VB存取最大范围为VB0~8191,那么就会出错。
    应当重新定义TD200中的参数块地址。

楼主:
第5种情况:也是笔者遇到的最头疼的一种情况。

硬件构成:2006年生产的CPU224的PLC,2003年生产的V1.2版本的TD200。

故障描述:按照错误原因检查了任何可能发生的原因,仍然出现无参数块的故障。

解决过程:实在找不出故障原因,就致电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客服中心800电话。800小姐听完我的描述以后,说可能是TD200版本太老的缘故,在TD200组态时必须将很多设置配置到最低要求,例如F键必须设为置位等等,否则无法支持!我又陈述其它情况(PLC方面与TD200有关的),被她打断了,而且她的语气非常肯定。
     根据她这样一说,我把TD200的所有配置设到了最低(我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一个一个的试了),居然一下子就正常了!阿弥陀佛!

楼主:
下面是我配置的内容:

楼主:
 TD200 1.2版的"无参数块"问题
悬赏分:20 - 解决时间:12-23 14:19
在组态好TD200数据块下载到CPU224以后连接TD200(1.2版本),却显示"无参数块",但在菜单模式下的查看信息时,却能够查看到所有信息,请高手赐教!!
提问者:老菜鸟 - 新生  第1级
最佳答案
可能是参数块的版本和TD200不一致。
回答者: yanxiao - 毕业实践员  第4级  12-16 22:59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定,确实是TD200版本太老的原因!
最后我问了西门子800以后更改了TD200组态配置,就搞定了。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如果你数据块起始地址不是VB0,你必须在VW0中定义数据块的起始地址,或在TD200中设置数据块的地址。

回答者: 东方红一红 - 初级技术员  第5级  12-15 11:12
要在TD200中将参数块地址设置成CPU中配置的一样,就是你的子程序TD_CTRL_XXXX后面那个XXXX

回答者: 夏日的午后 - 新生  第1级  12-15 12:00

网友C:
感谢你的分享,我收藏起来了。

网友D(2007-05-22):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自己编程时多注意下,肯定不会有问题的!都是不注意才造成这样的.

网友E:
我初次接触TD200请那位高人给发个S7-200与TD200配合使用的应用程序实例

网友E:
我的邮箱:wzw1965222@yahoo.com.cn

网友E(2007-07-14):
用TD200怎么显示记数值.清高人指点?

楼主:
在PLC编程软件中组态进去就可以了,插入PLC数据。但PLC程序中这个PLC数据就是计数值。

网友E:
谢谢回复,我初次接触TD200能否给发个显示记数值的成序示例谢谢

楼主: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02707

网友F(2008-03-03):
这么说用老版本TD,新版PLC的,就不用显示英文,要在程序复位F1-F8........,郁闷啊。

网友F:
谢谢老菜鸟,看你的帖颇有收获!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朱满昌在 2008-3-1 12:17:00 发表
在我工作二十多年经验中,维修中得到经验,经验是在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例如:修电路得从输出回到输入,如果当中任何一个支点出错,那你的电路没有修好。
人的脑思维立交桥有多少个,打个比方.非州的大沙漠有多少个沙粒,脑思维立交桥比它多得很。修电路要更好的发挥你的右脑连想到镜像思维,如果你的脑海没有一张与其相关电路图不可能做好维修工作.....

网友H(2008-04-30):
看了后由衷的感谢像 老菜鸟 这样的人啊,多谢。

本人正在使用TD200 V3.0.2.2,用s7-200 4.0spi软件,在使用向导选择版本时选择比V3.0更低的版本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I:
谢谢,谢谢老菜鸟,让我对TD200有了新的了解.

网友J(2008-09-09):
顶,谢谢老菜鸟,我的td200也是这们的故障,按你的方法一下搞定了,感谢

网友K:
呵呵;是PLC内没有设置对应的数据;

网友L(2009-06-05):
先mARK,等触摸屏熟了再回来。

网友M(2009-12-13):
请问谁有TD200 V3.0.2的编程软件,能否给发一个,谢谢!QQ879293687

网友N(2010-05-06):
老师啊,请问文本显示器故障报警的程序应该怎么编,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我不知道如何编程才能使有故障时文本显示器会显示出来? 看了半天资料,资料上面也没有具体介绍,只说到要通过TD-ALRM指令 邮箱jyh1299@163.com 谢谢 我现在急着要调试,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O(2010-06-10):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Network 2
Network 3
Network 4
Network 5
Network 6
Network 7
Network 8
Network 9
Network 10
Network 11
Network 12
Network 13
Network 14
Network 15
Network 16
Network 17
Network 18
Network 19
Network 20
Network 21
Network 22
Network 23
Network 24
Network 25
Network 26
Network 27
Network 28
Network 29
Network 30
Network 31
Network 32
Network 33
Network 34
Network 35
Network 36
Network 37
Network 38
Network 39
Network 40
Network 41
Network 42
Network 43
Network 44
Network 45
Network 46
Network 47
Network 48
Network 49
Network 50
Network 51
Network 52
Network 53
Network 54
Network 55
Network 56
Network 57
Network 58
Network 59
Network 60
Network 61
Network 62
Network 63
Network 64
Network 65
Network 66
Network 67
Network 68
Network 69
Network 70
Network 71
Network 72
Network 73
Network 74
Network 75
Network 76
Network 77
Network 78
Network 79
Network 80
Network 81
Network 82
Network 83
Network 84
Network 85
Network 86
Network 87
Network 88
Network 89
Network 90
Network 91
Network 92
Network 93
Network 94
Network 95
Network 96
Network 97
Network 98
Network 99
Network 100
Network 101
Network 102
Network 103
Network 104
Network 105
Network 106
Network 107
Network 108
Network 109
Network 110
Network 111
Network 112
Network 113
Network 114
Network 115
Network 116
Network 117
Network 118
Network 119
Network 120
Network 121
Network 122
Network 123
Network 124

网友P(2011-10-15):
请教老菜鸟。配置S7-200CPU214,和TD200V1.10版,怎么用STEP7V4.0软件显示TD200版本低啊。怎么才能不显示没有参数块啊?谢谢

网友Q(2011-11-18):
顶你啊,老菜鸟。。。。。

网友K:
TD-200参数块是存在S7-200的CPU内的;

网友R(2012-06-28):
引用 网友S:


你好!请问师傅人家写好了的TD200的程序如何向别人编好了的程序那样显示出来?

网友T:
无参数块问题为设置了M点为瞬动,所以程序出错

网友U(2012-12-07):
VB0    16#54
VB1    16#44
VB2    16#60
VB3    16#B1
VB4    16#08
VB5    16#03
VB6    16#00
VB7    16#28
VB8    16#00
VB9    16#0E
VB10   16#00
VB11   16#00
VB12   16#01
VB13   16#00
VB14   16#00
VB15   16#00
VB16   16#00
VB17   16#00
VB18   16#00
VB19   16#00
VB20   16#00
VB21   16#00
VB22   16#00
VB23   16#00
VB24   16#00
VB25   16#00
VB26   16#00
VB27   16#00
VB28   16#00
VB29   16#00
VB30   16#00
VB31   16#00
VB32   16#00
VB33   16#00
VB34   16#00
VB35   16#00
VB36   16#00
VB37   16#00
VB38   16#00
VB39   16#00
VB40   16#D3
VB41   16#D2
VB42   16#B3
VB43   16#B5
VB44   16#B3
VB45   16#AC
VB46   16#CF
VB47   16#DE
VB48   16#20
VB49   16#20
VB50   16#20
VB51   16#20
VB52   16#10
VB53   16#12
VB54   16#00
VB55   16#00
VB56   16#C3
VB57   16#D7
VB58   16#20
VB59   16#20
VB60   16#B5
VB61   16#B1
VB62   16#C7
VB63   16#B0
VB64   16#CE
VB65   16#BB
VB66   16#D6
VB67   16#C3
VB68   16#20
VB69   16#20
VB70   16#20
VB71   16#20
VB72   16#00
VB73   16#12
VB74   16#00
VB75   16#00
VB76   16#C3
VB77   16#D7
VB78   16#20
VB79   16#20
VB80   16#D7
VB81   16#F3
VB82   16#B3
VB83   16#B5
VB84   16#BC
VB85   16#F5
VB86   16#CB
VB87   16#D9
VB88   16#20
VB89   16#20
VB90   16#20
VB91   16#20
VB92   16#10
VB93   16#12
VB94   16#00
VB95   16#00
VB96   16#C3
VB97   16#D7
VB98   16#20
VB99   16#20
VB100  16#B5
VB101  16#B1
VB102  16#C7
VB103  16#B0
VB104  16#CE
VB105  16#BB
VB106  16#D6
VB107  16#C3
VB108  16#20
VB109  16#20
VB110  16#20
VB111  16#20
VB112  16#00
VB113  16#12
VB114  16#00
VB115  16#00
VB116  16#C3
VB117  16#D7
VB118  16#20
VB119  16#20
VB120  16#D7
VB121  16#F3
VB122  16#B3
VB123  16#B5
VB124  16#D4
VB125  16#D9
VB126  16#BC
VB127  16#F5
VB128  16#20
VB129  16#20
VB130  16#20
VB131  16#20
VB132  16#10
VB133  16#12
VB134  16#00
VB135  16#00
VB136  16#C3
VB137  16#D7
VB138  16#20
VB139  16#20
VB140  16#B5
VB141  16#B1
VB142  16#C7
VB143  16#B0
VB144  16#CE
VB145  16#BB
VB146  16#D6
VB147  16#C3
VB148  16#20
VB149  16#20
VB150  16#20
VB151  16#20
VB152  16#00
VB153  16#12
VB154  16#00
VB155  16#00
VB156  16#C3
VB157  16#D7
VB158  16#20
VB159  16#20
VB160  16#D7
VB161  16#F3
VB162  16#B3
VB163  16#B5
VB164  16#CD
VB165  16#A3
VB166  16#B3
VB167  16#B5
VB168  16#20
VB169  16#20
VB170  16#20
VB171  16#20
VB172  16#10
VB173  16#12
VB174  16#00
VB175  16#00
VB176  16#C3
VB177  16#D7
VB178  16#20
VB179  16#20
VB180  16#B5
VB181  16#B1
VB182  16#C7
VB183  16#B0
VB184  16#CE
VB185  16#BB
VB186  16#D6
VB187  16#C3
VB188  16#20
VB189  16#20
VB190  16#20
VB191  16#20
VB192  16#00
VB193  16#12
VB194  16#00
VB195  16#00
VB196  16#C3
VB197  16#D7
VB198  16#20
VB199  16#20
VB200  16#D7
VB201  16#F3
VB202  16#B3
VB203  16#B5
VB204  16#B3
VB205  16#AC
VB206  16#CF
VB207  16#DE
VB208  16#20
VB209  16#20
VB210  16#20
VB211  16#20
VB212  16#10
VB213  16#12
VB214  16#00
VB215  16#00
VB216  16#C3
VB217  16#D7
VB218  16#20
VB219  16#20
VB220  16#B5
VB221  16#B1
VB222  16#C7
VB223  16#B0
VB224  16#CE
VB225  16#BB
VB226  16#D6
VB227  16#C3
VB228  16#20
VB229  16#20
VB230  16#20
VB231  16#20
VB232  16#00
VB233  16#12
VB234  16#00
VB235  16#00
VB236  16#C3
VB237  16#D7
VB238  16#20
VB239  16#20
VB240  16#D3
VB241  16#D2
VB242  16#B3
VB243  16#B5
VB244  16#BC
VB245  16#F5
VB246  16#CB
VB247  16#D9
VB248  16#20
VB249  16#20
VB250  16#20
VB251  16#20
VB252  16#10
VB253  16#12
VB254  16#00
VB255  16#00
VB256  16#C3
VB257  16#D7
VB258  16#20
VB259  16#20
VB260  16#B5
VB261  16#B1
VB262  16#C7
VB263  16#B0
VB264  16#CE
VB265  16#BB
VB266  16#D6
VB267  16#C3
VB268  16#20
VB269  16#20
VB270  16#20
VB271  16#20
VB272  16#00
VB273  16#12
VB274  16#00
VB275  16#00
VB276  16#C3
VB277  16#D7
VB278  16#20
VB279  16#20
VB280  16#D3
VB281  16#D2
VB282  16#B3
VB283  16#B5
VB284  16#D4
VB285  16#D9
VB286  16#BC
VB287  16#F5
VB288  16#20
VB289  16#20
VB290  16#20
VB291  16#20
VB292  16#10
VB293  16#12
VB294  16#00
VB295  16#00
VB296  16#C3
VB297  16#D7
VB298  16#20
VB299  16#20
VB300  16#B5
VB301  16#B1
VB302  16#C7
VB303  16#B0
VB304  16#CE
VB305  16#BB
VB306  16#D6
VB307  16#C3
VB308  16#20
VB309  16#20
VB310  16#20
VB311  16#20
VB312  16#00
VB313  16#12
VB314  16#00
VB315  16#00
VB316  16#C3
VB317  16#D7
VB318  16#20
VB319  16#20
VB320  16#D3
VB321  16#D2
VB322  16#B3
VB323  16#B5
VB324  16#CD
VB325  16#A3
VB326  16#B3
VB327  16#B5
VB328  16#20
VB329  16#20
VB330  16#20
VB331  16#20
VB332  16#10
VB333  16#12
VB334  16#00
VB335  16#00
VB336  16#C3
VB337  16#D7
VB338  16#20
VB339  16#20
VB340  16#B5
VB341  16#B1
VB342  16#C7
VB343  16#B0
VB344  16#CE
VB345  16#BB
VB346  16#D6
VB347  16#C3
VB348  16#20
VB349  16#20
VB350  16#20
VB351  16#20
VB352  16#00
VB353  16#12
VB354  16#00
VB355  16#00
VB356  16#C3
VB357  16#D7
VB358  16#20
VB359  16#20
这是一个S7200中的TD200程序,麻烦老菜鸟及各位大哥帮忙还原下TD200的配置信息及设置.8131093@qq.com

网友V(2014-07-03):
引用 楼主:
TD200 1.2版的"无参数块"问题悬赏分:20 ...

 太正确了,我就是按照这方式试出来的、、、七八年前的老产品,其他地址在上载的程序中看出来了,就是不知道“no parameter block”怎么搞,终于看到解决的办法了。。。非常感谢、、、

网友W(2014-10-24):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    在TD200显示面板上显示“NO P...

请问!这个参数块起始地址应该设置多少?

网友X(2021-02-18):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