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W的发电机,用多少规格的低压电缆?

楼主(2006-12-23):
100KW的发电机,用多少规格的低压电缆?

网友A:
三相的2.5MM^2够了

网友B:
估计的发电机的电压是400伏左右的,电流不会超过22安培,4。5MM^2足够了

网友B:
在小估计发热太大,线损耗也很大

网友C:
到底是10KVA还是100KVA???

如果是100KVA的话,我单位150KVA发电机用的是4*120的线,套管。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D:
 到底是10KVA还是100KVA???

网友E:
最低也要6M^2

网友F:
  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如负载的大小,负载的类型,线路的长短,还有环境的好坏等第因素.

网友G:
10KW? 什么地方用这么小的?

网友H:
10KW用3*4+1电缆。100KW用VV3*95+1或VLV3*120+1电缆。

网友I:
要用95mm2的线

网友J:
楼主是长沙的吧

网友B:
看看这个帖子里面的内容能不能给大家帮助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6899

网友K:
100Kw应该最少使用120mm2

网友L(2007-01-27):
10KW和100KW都分不清?

网友M:
185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