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系统压力控制不稳,怎样把PID参数调的更好一些?

楼主(2006-12-23):
设定值1.78,系统控制在1.86~1.74之间波动,
PID分别是60,0.1,1,系统在1.86~1.74之间波动,
若将PID调整为140,5,1,则系统控制在15分钟内是一个3个波的阻尼波形,到第四个波时,最在幅度是1.89,第五个波(下部)1.76,第六个(上部)1.80,下面又开始重复,这个参数应该怎么调整
?

网友A(2007-01-22):
整个回路里 尤其是控制阀选的合理吗?
如果合理三个字。调!调!调!
如果还不行,就只能编个程序,(类似神经网络的 小程序)
以P 、I、 D为输出,通过调整权值W, 来得到 时变的PID三个参数。肯定就能搞定了。

网友B:
减小比例,增加积分

网友C:
先增大I,大大增大后观察,按结果情况再调整.

网友D:
没有曲线不好判断。你能把曲线截下来发上来么?或者加我qq:39246231

网友E:
压力过程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控制过程,在进行PID整定的时候,可以考虑将比例系数放小点,积分放大点!

网友F(2007-03-20):
比例系数太大了

网友D:
问题倒不复杂。只是你所叙述得太少。不知道你的执行部分是什么?比例作用是比例带还是比例增益?为什么不上传波形图?只有你叙述的这些还不能判断

网友G:
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你的PID参数乱了,如果你的DCS有自我整定功能,不妨让DCS先做个粗调,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范围,然后在手动调整出经验值.二是控制方案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和工艺研究这个点的控制方案是否有效,这可不是简单调整PID参数就能解决的.

网友H:
调着要耐心点 慢慢调 不能急

网友I:
范围多大,什么工艺,才好说.

网友J:
参数整定只是一方面。
1、压力系统反应快,比例不应太大,应主要用积分作用来调节。
2、调节阀的调节精度对控制有影响。例如:阀门调节精度如果只有2%,那么控制输出变化只有在2%以上才会有反应,对灵敏的压力系统而言,2%的阀位变化就可能带来较大的扰动,引起控制波动。

网友D:
老龙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9 16:36:00
参数整定只是一方面。
1、压力系统反应快,比例不应太大,应主要用积分作用来调节。
我感觉相反,减小积分作用,增强比例作用,也许会更好
不过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K(2008-07-01):
比例太大,调压力一般不需要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