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选择温控仪的,请各位指教一下

楼主(2006-12-23):
今天有个客户说要买个温控仪,可惜我对这个不是很懂,听他说是用与控制水温的,有什么一进一出,然后是用1.5KW的水泵的,不知道该给他用什么型号的温控仪,国产的,不要太贵,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楼主:
忘了说一下,他说要三相的

网友A:
应该是指一个测量信号和一个输出信号,最好是说清楚他要怎样控制加热的,水泵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应该说清楚是控制加热还是冷却,水泵做什么用?

网友C:
他到底要控制什么?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D:
这些问题直接打电话到我公司,我们技术部帮您选型,解决您的所有问题。厦门宇电技术部等待你的来电。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E:
具体说明流程,参数等

网友F:
用在泵附近的有一个测量水温的感温棒,一般很短!连接温度控制仪表? 我帮你选一家国产品牌!
电话051383563319
传真051383566208
websj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