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传动代替机械凸轮

楼主(2006-12-23):
  设备改造,用伺服传动代替机械凸轮.电机每分钟1500次正反转往复运动,单机0.75KW,多机(2-5台)同步联动.新手请教:
  1.伺服电机能如此频繁动作吗?频繁正反转上限一般为多少转/分?
  2.如上用PLC控制伺服可行吗?如可行,PLC程序容量最多可达多少步?
  3.该如何配置系统?推荐器件,品牌,方案.

网友A:
设备改造,用伺服传动代替机械凸轮.电机每分钟1500次正反转往复运动

我觉得够戗,正反转的行程是多少?转6度和转5圈显然是不可能一样的。

楼主:
    伺服电机跟随主电机速度(变频器控制)通过同步带带动推杆作直线往复运动,行程在2.54-84.5MM之间按工艺要求变化.

网友B:
刘斑竹言之有理,1500次/分,合25Hz,不是开玩笑的,行程在2.54mm已经够呛了,合峰值加速度6g了,到84.5MM肯定不行了。

楼主:
  谢谢刘版主与波恩老师的关注.
  现试用中的单片机控制松下A4系列伺服1000转/分,行程2.54-38MM.
  此结果难以实现高投入高产出的初衷.

网友B:
哦!波恩老师?!为什么不是斑竹?

楼主:
   另,单片机及软件为国外/台湾开发,其操作界面,可靠性,通用性不尽如人意,且受制于人,故寻思改造。

楼主:
   哦!波恩老师?!为什么不是斑竹?

   哦!波恩老师?!波恩斑竹!!见谅见谅!

楼主:
  各位看官达人,多多指教啊!

网友B:
不客气!看来你是要替代别人的现有产品了,那就照猫画虎好了

网友C:
用音圈电机吧,这是唯一可以解决高频往复工作的电机,我还有一款直线伺服电机,可以频繁正反运动,应该也是理想的选择,有兴趣,发邮件给我: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各位达人,各抒己见多多指教啊!

网友B:
老宋真会做广告。音圈电机做2.54mm尚可,恐难胜任84.5MM吧!不过用直线电机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