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ID的区别?(初学者不懂)

楼主(2006-12-23):
求助:PLC与PID的区别?(初学者不懂)谢谢!

网友A:
PLC 是可编程控制器;PID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网友B: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的英文缩写,PID是一种算法,即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在PLC中可以实现多种算法,包括PID算法。

网友C:
PID是PLC程序指令中的一种!

网友D:
PLC是硬件,像电脑一样,PID是一种算法,像勾股定理等等的公式一样,PLC中有PID这种算法。

网友E:
 北京流传:
形象,专业!!

网友F:
pid是比例,微分,积分!是用于PLC过程控制的一个方法!

网友G:
是不是和梯形图一样的东西,能不能用梯形图表示出来?

网友H:
不懂的话安装step7调用下FB41过程控制块看下

网友I:
PLC 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ID是比例 积分 微分 控制器

网友J:
哪里用关于pid的介绍么。。谢谢

网友K(2007-01-27):
楼上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顶

网友L:
用pid如何控制数字量输出?

网友M:
这个要用到D/A转换,PID调节是在D/A转换之前进行调节的

网友N:
晕死,自己网上查一下不就出来了,还发帖问.

网友O:
PID piping and instrument diagrams
管道和设备流程图
也有这个意思在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