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哪些国产SCADA软件比较好用

楼主(2006-12-24):
以前都用外国软件如INTOUCH等,好是好,就是贵,国内有哪些软件比较好呢,如开发界面人性化,系统稳定,开放,灵活,可接LON总线等,另外点数多时是否有问题等,用过一次力控和LONWORKS直接通讯,点数多了根本不行,不知现在是否有改进,各位请给个建议

网友A(2011-06-29):
国产软件的和外国的西门子、欧姆龙、wanderwear这些肯定是没法比的。。。。。人家的实力在那摆着呢。

但是一般如果是小点数2000-3000以下,功能要求也不复杂的话,国产软件还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国产的主要就是亚控和力控的,mcgs转移到了hmi上了,还有就是紫金桥了,国产每家软件都是不一样的,

别的我不说了,别让人感觉我有攻击的嫌疑。。。以用户的角度说,组态王的脚本使用很不方便,用过组态王的脚本编辑和力控的脚本编辑就知道了,力控的脚本编辑窗口里随时可以查看各个脚本函数的使用方法和使用例子,说明很详细,但是组态王里却没有这个,作为大多数用户来说,一般都是新手,在乎的是能够简单快速的上手。。。。

这些要使用过的人才能比较两家软件的不同。。。。

另外,同一个东西,不同的人使用,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