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教台达PLC

楼主(2006-12-24):
各位高手:
请问在编梯形图时弹出对话框:win.32 error 87 参数错误.是什么意思.
我的邮箱:zhangzhilong1975@126.com

网友A:
这个就很难说了,可以重新安装一下软件吗?

网友B:
看不明白

网友C:
你应该把出错误的过程用抓图的方式抓下来,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D:
应该是计算机操作系统与软件安装的问题,可先试试重新安装软件或重装系统。

楼主:
软件我装了几次都没用,系统是98的? 98系统不能用?

网友E:
肯定是电脑系统的问题,WIN是windows的意思,win.32是指FAT32磁盘系统,建议你装XP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F(2007-01-28):
各位达人高手
谁能给我发一份台达PLC-台达变频器<VFD-B>对应地址表
邮箱;ONLIBO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