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的历史趋势采集问题

楼主(2006-12-24):
我在研究Citect, 发现Citect的历史趋势采集周期可以定义到0.1秒甚至更低,作为PC上的SCADA软件而言,这么低的采集周期实时性有保证吗?

而IFix的历史趋势采集周期最低是1秒, 而且还不建议定义太多1秒的的TAG采集!

如果Citect真能使用那么低的采集周期, 那么iFix和Citect相比, iFix太垃圾了, 呵呵,我要转去学Citect了.

网友A:
呵呵,当然,不仅如此,CITECT还可以打到毫秒级的报警时间戳

网友B:
Citect是从下层实时数据库读取过来的,因此和下层程度的采样周期密切相关,如果下层采样周期是1S,你就是能打到微妙级又如何? 还不是1S才变化一次,设定太小反而浪费系统资源.所以,设定采样周期要考虑下层相应的.

网友C(2007-03-01):
同意楼上的,这个要看下位机的采样速度和通讯速度。
不过,在小系统中这个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网友D(2007-04-19):
下位的采样周期长,上位再短也没用

网友A:
各位言之有理,软件提供了这样的功能,说明软件做的到位,当然,能不能发挥作用,还要看硬件是否能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