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研华PCL-812PG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6-12-24):
诸位大虾:

     我想用研华的PCL-812PG数据采集卡采集数据,用VB实现。采样频率比较高,10KHz左右,请问自带的ActiveDAQ控件能不能达到这个采样频率啊?我使用软件触发软件读数模式,一直只能有100Hz的采样频率,换其它的方式读不出来数据!!

    现在想用API函数来实现,可是在自带光盘中一直没有找到API函数的说明,请问在哪儿可以找到高速采集函数的使用说明啊?请诸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先到研华的网站上,把你这块卡相关的驱动全部下载下来,安装好后,程序里面就会有一个Device Manager,这里就会板卡的中间配置程序和中文的函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