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电压还能再降压吗

楼主(2006-12-24):
我有一台BK100  380V/24V(50VA)/36V(50VA)变压器,输出的24V用于电源指示,36V用于机床工作灯,可由于不慎,外购来的工作灯竟是24V,没有办法情况下想把变压器输出的36V降为24V,真是急死人,望各位大侠快给指点,这里表示感谢了!

网友A:
串一个和你的24V工作灯功率一样大的电阻,阻值要实验一下确定

网友B:
你可以把380接到220看看电压委多少,但是原来24v的没有办法用了
或你直接把24V工作灯接到变压器的24v上!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符合你的工况

楼主:
变压器的24V和36V的容量各是50VA,输出三个端子分别为0V、24V、36V,即有公共头。假若把24V工作灯接在变压器的24V上,容量是否够呢?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把两个灯串起来接36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