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减速报过压

楼主(2006-12-25):
一台220KW变频器带220KW的风机减速到20HZ左右母线直线上升报过压,减速时间90秒,从50HZ减到25HZ母线电压正常.还有一点5HZ启动马达声音不对,电流摆动很大,15HZ电流才稳定.请问是什么原因?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大风机惯性大,加长点减速时间看行不行.或者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自由停车.
启动过程在低频时有点摆动是正常,INVT的CHF有个自动限流功能:如果变频器的电流超过一定的值它就会自动降频来限流,到电流降下去了它才又会重新加速.
电机在刚开始加速那段时间一般电流都比较大,如果你的参数设的不是很理想,加上变频器的自动限流,出现摆动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A:
   “chf减速报过压”

1、系统转动惯量大;
2、减速时间参数设置短;
3、制动电阻泄放电流小;

网友B:
 大风机惯性大,加长点减速时间到160秒

网友C:
加速时间160,减速时间200

网友D:
延长减速时间或加制运单元

网友E:
看来是离心风机,低频启动时有电流震荡现象。
可以将“自动转矩提升”(好像是P0.10)改为0.1。
将“V/F曲线设定”(好像是P0.09)调到4,或者手动调低V/F曲线。

到25HZ过压现象也很好解释,因为有些风机自由停机时的惯性或阻转矩并不是线性的,低速时惯性可能大些,你可以让风机自由停车看看需要多长时间停下来,再在此基础上设定减速时间。

一般我都将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好像是P1.06=1),然后将“启动方式”设为转速跟踪启动(好像是P1.00=2)。

如果一定要用减速停车,那请将变频器的减速过压失速功能打开(好像是PB.09=1)

不好意思,手头没有说明书,只能记得大概参数。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aoterjia你好,我原来是这样调的不好用还报过压. 把减速时间加长就达不到工艺要求了,原来用的西门子减速时间40秒不报过压.艾默生的用也不报过压.

网友F:
减速与自由停车没有关系,与转矩提升更没有关系,别误倒别人!主要还是软件控制问题,估计你还的问问厂家,看能不能更改一下软件,但周期不知道多久.变频器性能的好坏一个是比拼的低频性能,另一个是动态响应.如果恒速运行,并不能反应其性能

网友G:
用制动电阻!

网友E:
TO: 入行兄

请问我哪句话误导CZJX了!

我说试一试自由停车是想估算一下风机的惯性大小,改转矩提升是要避免低频时的电流震荡,有什么不对吗?

你有没有看完整CZJX问的和我答的内容。你说我们的软件需要改进那没错,谁不想做的比西门子好。但如果是这么大的离心风机,40秒是很难停下来的,肯定会用到过压失速功能

网友E:
to:CZJX

实在不行,可以试试在低频时用直流制动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现问题以解决

网友F:
to aoterjia兄:
    有几点我想说一下:
    我记得惯性的大小或转动惯量与速度应该没有关系,好象只与质量和半径有关.所以在25HZ以下我觉的奇怪.
第二:他是减速,再减速过程中,难道还用到转矩提升?电流振荡可能引起母线电压升高,特别是加速时报过压.
第三:一般遇到这类问题肯定是工艺有要求,如果不要求干脆就自由停车算了,所以延长减速时间肯定不行.
第四:在大惯量负载快停车时,有时候经常过压失速功能根本来不及反映,在以前经常领教过.加直流制动又会使电机发烫,这么大的惯量,如果低频的时候还可试试,但目前情况至少我是不敢用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非标,我让其求助没有错吧,如果语气不对请原谅.

恭喜斑竹已经解决.

网友H:
czjx:
应该是常州一玻璃厂.该厂工业需求减速60秒.现以可以满足要求.
而且还可以有下降的空间.谢谢大家对英威腾的关心!

网友E:
to: 入行兄

理是越辩越明的。如果你仔细看czjx的帖子,会看到他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启动时低频电流震荡,一个是停机时减速过压。

“看来是离心风机,低频启动时有电流震荡现象。
可以将“自动转矩提升”(好像是P0.10)改为0.1。
将“V/F曲线设定”(好像是P0.09)调到4,或者手动调低V/F曲线。”,这段话是我针对风机启动过程说的,跟停机没关系的。这种大惯性负载启动较慢,使用“自动转矩提升”时默认PID参数太强,会引起低频电流震荡,所以我建议调到0.1。

“到25HZ过压现象也很好解释,因为有些风机自由停机时的惯性或阻转矩并不是线性的”,关于这段话,风机本身的惯性肯定是不变的,但你还要考虑到阻转矩(摩擦力和负载)的变化,高频时阻转矩很大,低频时要小很多,这谁都知道。一般减速时频率都是线形变化的,所以高频时不容易跳过压,而到低频时容易过压,也是因为阻转矩的非线性变化。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你调过振动成型设备,又会遇到高速过压、低速不过压的情况,这都是阻转矩变化的原因。

网友E:
我相信这种问题不用改程序也能解决,我前两个月调了两台250的风机了,问题大同小异,不过没用过这么短的减速时间而已。

网友E:
在最近一次调250kw风机时,我试过15HZ以下制动的,制动电流设到150%,因为刹车过程不会很久,就算频繁刹车,150%的电流也在电机承受范围内,绝对不会有什么发热情况。不过,我也不赞成风机用直流制动,根本没必要。

网友I(2007-01-24):
请麻烦楼主一下,如果问题解决了就把解决办法给大家说说,共同进步吗

楼主(2006-12-25):
一台220KW变频器带220KW的风机减速到20HZ左右母线直线上升报过压,减速时间90秒,从50HZ减到25HZ母线电压正常.还有一点5HZ启动马达声音不对,电流摆动很大,15HZ电流才稳定.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J(2010-03-03):
由于风机类负荷,停车时惯性很大,电机就相当一台发电机,如果没有制动单元,很容易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报过压故障,严重时损坏IGBT.

5赫兹启动电机电流大且不稳定,主要原因是电机启动力矩不够或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VF曲线和转矩提升)

网友K:
延长减速时间   或者设置下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