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度控制pid参数确定方法,传递函数。。

楼主(2006-12-25):
温控箱的传递函数是个一阶滞后系统,怎么确定它的增益和时间常数以及滞后时间,望高手
提供一个方法,谢谢先,我现在都不明白增益是指什么意思,还望高手解答,谢谢
控制量是电压,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我给它一个固定的电压值,相当于阶跃信号,那么得到的温
度曲线肯定就是一直上升的啊,就不会趋于稳定,那就得不到时间常数了,我现在的想法是以
一个比箱体初始温度高一度的温度作为阶跃信号,采用闭环控制,这样得到一个稳定的温度
曲线,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对这些比较糊涂,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A:
兄弟用的什么仪表?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B(2007-03-28):
要做一个阶跃响应试验,由阶跃响应曲线可求出增益、时间常数和滞后时间。

网友C(2011-12-11):
我设计了一个温控系统,用的热电偶测量温度,进入基于PID数字调节器运算,输出的是开关量控制固态继电器功率放大模块,驱动加热丝对系统加热。求高手解答系统传递函数!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