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24轴的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6-12-25):
各位高手:
    我现在在设计一套系统,需要控制很多的伺服电机,但是对多轴的(24轴或32轴)的运控卡不太了解,曾经我在一台进口的设备上看到一款运控卡,是24轴的,大体情况是这样,在工控机里插了几块卡,每块卡接了一个转接板,一块转接板上接出了24对线,每对线对应一台伺服,但是是数字量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就不清楚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是哪个厂家的卡

网友A:
你说的控制卡很多家都有啊
PCI插槽型的控制卡, 支持多卡共用的

楼主:
都哪家有,我想买几块,要求是24轴的,本地的,支持电子齿轮,有的话可以联系我,
QQ 568913781
EMAIL howareyou2008@hotmail.com

网友B:
24轴,单卡集成24轴不是问题,恐怕接插件会成为瓶颈,还是建议你用多个卡拼凑

楼主:
我本身就是近百轴,就是用24轴卡来拼的,所以想看看这24轴是什么卡

网友C:
可以考虑PMAC他们有32轴的卡,GALIL有8轴的卡,固高有8轴的卡,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D:
    关键是看成本,看这位成步进的兄弟的意思,应该希望越便宜越好吧。我手头有可以控制32轴的进口控制卡,价格肯定比PMAC、GALIL等便宜,有兴趣的话给我发短信或留言。jefferyang@sina.com

网友E:
好像楼主的方案寻了很久,从1800个轴到100+个轴,还没有解决方案吗?还是资金没到位?

网友F:
24轴,单卡集成24轴不是问题,恐怕接插件会成为瓶颈,还是建议你用多个卡拼凑?
告诉你一个可用光纤组成总线的产品。24个轴一样只出一根光纤,进一根光纤。
TRIO

网友B:
那么你的步进驱动器就必须加光纤接口了?成本值否?

网友G:
请看楼主的资料:
其实楼主要控制1800台电机,按每轴 RMB 1000元 算,已是 RMB 180W 了,真是一个大手笔的项目,选择方案,不可不慎重。

网友H:
楼主原项目取消了么?就你原来说的那个项目24或者32轴根本不可能取代的了啊?24轴的控制卡我们公司有一款,你可以和麦克疯联系看看,他是我们公司这款产品负责人。

网友F:
 波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26 16:56:00
    那么你的步进驱动器就必须加光纤接口了?成本值否?

为什么不用伺服轴?安川。富士,科比,等等都可以。

网友I:
工程好像是蛮大的啊!是不是出来忽悠人的呢?
用PMAC 32轴卡来拼吧,看你怎么计算成本了。

网友J:
王工:
您这个项目怎么还没有普哪?也有一年拉吧,我给你的资料看来你也没好好研究啊,你可以用总线控制,我给你的COPLEY驱动器支持CAN总线,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也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另外,PMAC支持32轴运动控制,您是真的想搞这个项目,还是没事上来玩玩?如果真的有这个项目,可以给shenyang@bjservo.com邮箱发一个邮件,我在寄PMAC卡资料给你。

楼主:
没有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牌子吗,我就差这运动控制卡

网友B:
牌子?有的是啊!
PMAC,Galli,Baidor,固高,众为兴,成都步进

楼主:
我要是多轴的,至少单卡24轴以上,因为我要用到100轴

楼主:
自已做,好象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只有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