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起重机重量检测用的传感器

楼主(2006-12-25):
我公司的200吨起重机用的力矩限制器具有三个传感器,主、副起升测力传感器和臂架幅度(角度)传感器。
  现在的主、副起升测力传感器是三滑轮传感器,安装于机房顶上,由于钢丝绳在卷筒上缠绕有摆动,导致传感器滑轮组件易损,且影响检测精度。如安装于人字架顶部,机械安装难度大,安装维修非常麻烦。又不能采用轴式的传感器,因人字架顶部的所有滑轮(主、副起升、变幅)都装在同一个轴上。
  钢丝绳卷筒轴压式传感器不知道使用情况怎样?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或其他形式的传感器?
  希望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happy-1437 谢谢!
QCX-2B是什么形式的传感器?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带轴壳和底座的起重量限制器,你可以查查QCX型号的,供你参考

楼主:
噢,是装在钢丝绳卷筒轴座上的。我网上搜搜看。谢谢了

楼主:
常州一家公司做的,可网上的图上安装于卷筒轴上的那种,只装在一边,精度好象无法保证,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钢丝绳安全监测器可以进行准确的检测.安装方便,操作简单.
联系:smg_shen@163.com

网友C:
QCX的是超载限制器,接在起升回路中可以测出被吊物体的重量,还可以将重量显示在超载限制器的屏幕上

网友C:
当物体的重量超过所设定的重量时,就会报警

网友D:
可以咨询传感器生产厂家.

楼主:
联系了一家厂商,建议采用销轴式的传感器,需要增加定滑轮,传感器安装在此定滑轮上,这样,机械方面的改动就大了,麻烦不小。
多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