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可做的PID的数量

楼主(2006-12-25):
各位大侠,小弟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需要使用AB的COMPANCT LOGIX 1769-L35E CPU的一个系统做温度控制,但是不知道这个CPU能够做多少路的PID运算呢,我需要23路PID,还有不不少于200路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这样使用可以吗,要是不可以,我使用CONTROL LOGIX的CPU怎么样,那个CPU比较合适呢,望各位大师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一定要AB的吗?
呵呵,我测试过一款PLC,用到了38路PID,没什么问题的.
zh.rocky@163.com

网友A:
AB的我不了解,你最好测试一下看.或者问问厂家.

网友B:
楼上的,如果不会就不要乱回答!

CompactLogix PID控制23路容易搞定,但是模拟量较多,采用本地模块比较够呛。所以,你可以采用Flex I/O(例如1794-IE12 or 1794-IE8XOE4),实现1000个模拟量也没有问题。注意,采用控制网ControlNet控制远程I/O,CPU记得要改为1769-L35C!如果采用设备网DeviceNet,可以增加一个设备网模块实现。
当然,采用ControlLogix完全可以,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C: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D:
CONTROL LOGIX 感觉对PID的扫描时间不长。
我在L55上测试加过100个PID,最后总扫描时间约30ms
加了200个三角函数,扫描时间超过了2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