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数据传输率和波特率的关系

楼主(2006-12-25):
各位高人,请问数据传输率与波特率的详细关系。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
另外,串行通信用于短距离通信,而并行通信用于长距离通信,为什么?

网友A:
波特率一般指单位时间内传输的码元信息(一个码元信息可以包含几个二进制位,具体由信息特征确定);有的书上也把波特率描述为单位时间内传递的二进制位数,这样定义的话,那就等同于数据传输率了.

网友B:
数据传输率会受到你程序的影响

楼主:
我查过,有的说,在串行通信中,用波特率来表示数据传输速率,这样的话,但实际上两者应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