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电机选控制卡的问题

楼主(2006-12-25):
一个项目中要给一个3轴机械手选电机控制卡,机械手的驱动器I/O是 0~5V的,步进输出频率大约2MHz,各个轴要接零位传感器。在上位机(PC,windows)要编程控制机械手的走位。
我以前没接触过运动控制,为了做这个项目查了一些资料,PMAC好像价格较高,没必要,国产的卡客户又信不着,因此了解了一下GALIL的卡,不知1832/1830能否满足这个项目的需求?Baldor等品牌如何呢?
看前面的帖子,版主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对GALIL的卡很熟悉,能否从性能、价格、开发难度等方面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也可以考虑固高运动控制器,他们自己的四自由度机械手都是用固高卡做的,性价比很高,当然,GALIL卡也很不错.版主很熟悉的.

网友B:
直接用现成的3轴机械手不就好了,搞得这么麻烦还不稳定.

楼主:
呵呵,自动化983所言极是,但这里面涉及到整个设备的机械结构以及开发周期等问题,不是我们做自动化的所能决定的。

网友C:
就你所说的,GALIL当然没有问题。毕竟说到这个程度,谁都没问题。能否满足要看要求的细节了。

如果你确定只是控制步进电机,18x2 和18x0 都有点浪费。如果你是打算用来控制伺服,如果没有每轴双位置环的要求,也没有必要使用18x0。

网友D:
如果用PMAC或者baldor控制伺服呢 ?还会用到0位传感器吗 ?

楼主:
多谢版主,应该是只控制步进,用哪种更合适呢?9940?

网友E:
BALDOR NEXTMOVE ES是可以使用的,6轴控制,2路模拟伺服,4路数字伺服或者步进。
步进输出脉冲最大可达到3MHZ。
PMAC2A PC104是兼容数字模拟的,4轴8轴可选,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详情可咨询苏州钧信。

网友D:
楼主的PMAC卡价格高,不知道是从那个公司询到的价格,如果PMAC4轴卡,7000左右,不知道楼主是否感兴趣,另外,关于GALIL卡,刘斑竹是GALIL代理商之一,如果楼主在北京附近,斑竹亲自给你做技术支持,当然没问题,如果您距离北京较远,斑竹也有区域划分,可能力不能及,这样,技术支持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这方面,PMAC卡可能优势大一点。或许我能帮您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