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PID调节核心原理?

楼主(2006-12-25):
在PID调节公式中,对于偏差e这个量,有的书上说是测量值与给定值之差,有的书上说e是一个相对量,e=(测量值-给定值)/(测量值的最大值-测量值的最小值),即e=(测量值-给定值)/测量范围,不知到底哪个说的对?究竟是怎么回事?能否从PID调节公式的角度分析一下PID调节的核心原理??谁知道,谢谢!

网友A:
mv=kp(1+ti*s+1/(td*s))
这是PID的公式,e 是推导后的中间变量
编程的时候用的 你自己推下好了 应该简单的

网友B:
在不同的系统中,调用e会使用不同的含义。书上说的是理论公式!而在实际使用中,即书上实例中就有了分歧!等你工作以后就明白了!!!

网友B:
还有,纠正一点!!
“测量值的最大值-测量值的最小值“
不是
“测量范围”
是
[b]“量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