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格式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6-12-25):
在s7-300的plc之中,日期和时间的格式为DATE与TIME OF DAY,请问怎样将其转化为相应的BCD码?有个项目的触摸屏不支持日期和时间的格式。比如日期为MW0=D#2006-12-25转化为MW10=16#20,MW12=16#06,MW14=12,MW16=25,MD20=TOD#10:25:30转化为MW30=16#10,MW32=16#25,MW34=16#30.

楼主:
急用,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先把数据提取出来,然后执行ITB指令.

楼主:
比如日期为MW0=D#2006-12-25,怎样提取?

楼主:
触摸屏不支持日期和时间的格式,但要显示300plc内部的时间,应该怎么做?

网友B:
高手快说啊,小弟学习中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把时间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分解开,例如小时一个字节,分一个字节,秒一个字节,然后读触摸屏字,再组合。哪个字节代表什么,点F1看帮助行了,我分过,没问题

楼主:
谢谢秦皇自控,我想问题已得到了解决,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