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复卷机能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2006-12-25):
用以下的配置,应用到复卷机上,精度要求在0.1MM,

一头使用直轴,放上布料

另外一头
使用自动张力计

三菱多功能矢量控制变频器:FR-A540-7.5K-CH(内置制动单元)1台
  ·上海稳达RXLG铝合金外壳变频器制动电阻 75Ω/780W 1只
  ·三相笼型交流异步电动机:Y系列,4极,7.5kW 1台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2N-48MR-001(继电器输出、I/0=24/24、内置高速计数功能)1台
  ·台达旋转编码器:ES520CB8942(增量式、集电极开路输出、解析度2000ppr)1台
  ·三菱4.4英寸触摸屏:F930GOT-BWD-C(STN蓝白两色) 1台
  ·明纬开关电源:S-25-24
  (220VAC / +24VDC;对编码器和触摸屏供电)1台

是不是就可以达到平网印花机的效果了?
大家提提想法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what?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到底你的复卷机有几个传动,张力怎么样控制等等关键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13546970697 史增涛

楼主:
有几个传动,没具体要求;
这种复卷机的作用,其实是:依靠复卷的功能,有个印刷台板,比如将布复卷30CM时停下,在布上印刷,然后再复卷30CM,要求精度在0.1MM以下。台板一头是复卷机,另外一头是出布机,或者是简单的直轴。
目前在具体安排,不知道有没有谁能做的出这种效果。

楼主:
由于是些织物类的
弹性很多都是比较大的,想绸缎这些的。所以张力机是必须用到的。

网友B:
我想三菱FR-A540变频器达不到0.1mm的精度。它做不到的。除非你运动速度非常低。

楼主:
速度是不快的  ,一分钟能打到5-10米不?

网友C(2007-08-23):
三菱FR-A540变频器做不到
钮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