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器电源部分常见故障的讨论

楼主(2006-12-25):
 我门公司的一台设备最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设备的生产厂家解决不了,变频器的生产厂家也没能解决,特请教各为高人.
  1.几台驱动器的公用电源直流母线之间经常打火
  2.电源的刹车电阻烧断过,IGBT烧坏
  3.整流桥模块烧坏过多次
  4.驱动器的对地电容烧坏过
  5.驱动器和电源共同使用一个24v电源作为控制电源,0v接地,(意大利人设计)
  6.直流母线出现对地打火现象
  7.电源部分主接触器因过流而粘连
  8.交流输入端保险经常烧掉,经过检查,没有短路现象,德国的技术人员也来检查过,包括电机的绝缘,接地是否可靠
  9.很频繁
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踊跃讨论,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
检查控制部分电源的接地
滤波部分正常否?

网友A:
说说你的具体工况,详细一点

网友B:
1.几台驱动器的公用电源直流母线之间经常打火(什么驱动器?什么打火?)
2.电源?刹车电阻?
3.
4.驱动器的对地电容?
5.驱动器和电源(什么电源?)共同使用一个24v电源作为控制电源,0v接地,(意大利人设计)
6.直流母线出现对地(做的什么地?)
7.电源部分主接触器因过流而粘连(实际工作电流多大?)
8.交流输入端保险经常烧掉,经过检查,没有短路现象,德国的技术人员也来检查过,包括电机的绝缘,接地是否可靠

网友B:
你说的很含糊,不完整。
请仔细说明
如有必要,加我QQ聊聊546113556

楼主:
谢谢老兄,我们这个系统是印刷机械上的一个八色无轴系统,十个驱动器共用一个电源,构成一个驱动系统,十个驱动器共用这个电源的直流母线,电源及其驱动器的控制电源是由外部的一个24v直流电源提供的,这个系统所用的是德国的boschrexroth公司的power supply  和drive  由一个ppc来控制每个驱动器的转距,,,,最近系统的电源部分(也就是直流电源)经常出现上面所提的问题,刹车电阻也就是整个系统的brake  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电流仅仅20多A到30安,,驱动器的直流母线侧,也就是输入侧,正负端均有一电容接地,起到滤波作用,,,,boschrexroth厂家的驱动系统有谁使用过,,请把你们的使用情况进行分享,,谢谢./.....希望大家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网友C:
这是“公用电源直流母线”的一个缺点,电源有问题则一起坏,估计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其原因很多,如制动不正常、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开关接触不良为什么回引起电源烧坏,李工,可不可以给我说说原理,特别感谢

楼主:
李工,我门用的是德国的驱动系统,电机也是他们的,,设备是意大利的,,设计额定输入电压为400V交流,,,我们用的是380还多一点..我门在这个输入前面使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请问这个有影响吗??我我们在设备电柜几米远处另外打了一个地线,,,在配电室地零是接在一起的,,在直流电源输入与隔离变压器之间,我门加了一个扼流线圈,,请问这个扼流圈电感量与电源如何匹配,,,与实际负载量有关吗??他们的设计用的是250A的保险,,但我门实际使用时,只有20多A的电流,,而这个驱动系统的总的直流电源设计为120kw  后来我门用了75KW的,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一次出现了更棘手的问题..新的电源在不上机的时候测试是好的,而且频繁"使能"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装到机器上,在第一次"使能"且没有接后面的驱动器时,就出现了滤波电容的正极对地严重打火,,请李工给出详细回复,,非常感谢!!

楼主:
你查一下你的地线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上面你们的分析很专业,还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在我们的设备空载的情况下也出现过多次的损坏,,我们的设备因为设计上的原因,,在不处于急停的情况下,,这个驱动系统原先的使能状态依然保持,,也就只驱动系统的总的直流母线上还有电压,,,请问各位老师,在这种情况仍然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这次我们这个系统只有电源在工作,我们把直流母线与后面的驱动器断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使能,,电源在工作两分钟后,在电容与地之间强烈打火,,还有一次在直流母线与地之间,,,,,还有一点,,在第一次电源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的这段时间,,后面的驱动器也开始频繁烧掉,,所打火地方出现在驱动器的直流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对地,线都烧断了(接电容的线),这个系统的直流电源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我们的电源输入为三相380V还多一点,,,如果要减小这个电压,,我们就得另加调压设备,,可不可以添加其它的设备来预防这样的情况,,曾经有人建议在直流母线的正负之间加一电容,,也有人建议在直母线的正负之间再加一套制动单元,,加上制动单元后,还是打火,不过好像制动电阻没再烧过,都是在直流母线与地线之间进行打火.

网友C:
1)直流电源设计为120kw  后来我门用了75KW的:电源功率是太小,最好要三倍以上,不然电压容易不稳定。
2)是否经常要再生制动?再生电能如果是回到直流电源则要在直流电源并多点电容,不然在制动时电压肢急升。
3)每个支路加装快熔再并接压敏电阻(821K)作保护。

楼主:
我们的隔离变压器输入侧和输出侧线匝比不是太平衡,,比如输入为220,输出就是230多,,刚才有为老师给出这样的意见,把电源的电压降低一些,我就想,可不可以把隔离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换一下,这样隔离变压器的输出就比输入小了,,不知这样可行否,,请求指点!

楼主:
请大家多多讨论,共同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希望大家更多的指点

楼主:
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意见来综合考虑解决问题,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将直流的地和交流的地分开,不能公用

网友E(2008-05-01):
将直流的地和交流的地分开可以把隔离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换一下

网友F:
直流母线供电的通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将直流的地和交流的地分开可以把隔离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换一下

果然是行家

网友H(2008-10-05):
你的地线有问题啊...没有真的成为地线为0V...

网友I(2009-05-21):
问题解决了吗,我觉得21楼的说的对

网友J(2009-07-02):
你好,我也有这样的经历,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请回复,谢谢

网友K(2009-09-13):
专业维修印刷机器电路板如:变频器、电源、液晶屏、伺服放大器及控制电路板。QQ:12701500 电话:13556628766

网友L(2010-12-26):
这个故障肯定出自电源,接地电阻符合要求吗?可以尝试将公用电源甩开,每个驱动器单独供电,成本也不高

网友M(2011-04-05):
学习了,拿到点分析要领,多谢大大们。

网友N(2011-09-01):
提供曼罗兰印刷机水辊驱动器E82EV751-4B040

电话:13388392339        QQ:77199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