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器电源故障的讨论

楼主(2006-12-25):
 我门公司的一台设备最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设备的生产厂家解决不了,变频器的生产厂家也没能解决,特请教各为高人.
  1.几台驱动器的公用电源直流母线之间经常打火
  2.电源的刹车电阻烧断过,IGBT烧坏
  3.整流桥模块烧坏过多次
  4.驱动器的对地电容烧坏过
  5.驱动器和电源共同使用一个24v电源作为控制电源,0v接地,(意大利人设计)
  6.直流母线出现对地打火现象
  7.电源部分主接触器因过流而粘连
  8.交流输入端保险经常烧掉,经过检查,没有短路现象,德国的技术人员也来检查过,包括电机的绝缘,接地是否可靠
  9.很频繁
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踊跃讨论,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如果偶在现场就好了!

楼主:
谢谢老兄,我们这个系统是印刷机械上的一个八色无轴系统,十个驱动器共用一个电源,构成一个驱动系统,十个驱动器共用这个电源的直流母线,电源及其驱动器的控制电源是由外部的一个24v直流电源提供的,这个系统所用的是德国的boschrexroth公司的power supply  和drive  由一个ppc来控制每个驱动器的转距,,,,最近系统的电源部分(也就是直流电源)经常出现上面所提的问题,刹车电阻也就是整个系统的brake  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电流仅仅20多A到30安,,驱动器的直流母线侧,也就是输入侧,正负端均有一电容接地,起到滤波作用,,,,boschrexroth厂家的驱动系统有谁使用过,,请把你们的使用情况进行分享,,谢谢./.....希望大家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网友B:
我提出二个原因请考虑:一是输入电源超压,由此造成直流打火,烧电容、整流桥和IGBT。二是制动频繁,否则不能烧制动电阻。电力电子系统,在功率余量大的情况下,最好降低电压使用,比如要求220V的电源,可供给200-180V。

楼主:
李工,我门用的是德国的驱动系统,电机也是他们的,,设备是意大利的,,设计额定输入电压为400V交流,,,我们用的是380还多一点..我门在这个输入前面使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请问这个有影响吗??我我们在设备电柜几米远处另外打了一个地线,,,在配电室地零是接在一起的,,在直流电源输入与隔离变压器之间,我门加了一个扼流线圈,,请问这个扼流圈电感量与电源如何匹配,,,与实际负载量有关吗??他们的设计用的是250A的保险,,但我门实际使用时,只有20多A的电流,,而这个驱动系统的总的直流电源设计为120kw  后来我门用了75KW的,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一次出现了更棘手的问题..新的电源在不上机的时候测试是好的,而且频繁"使能"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装到机器上,在第一次"使能"且没有接后面的驱动器时,就出现了滤波电容的正极对地严重打火,,请李工给出详细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上分析得得不错。唯一的原因就是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太高。
电压太高引发制动电路频繁启动---烧制动电阻
电压太高将并在直流母线上的元件烧坏---电容、整流桥、IGBT
元件损坏短路又引发电流过大---烧保险。

网友A:
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C:
1、“原因就是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太高”;
2、直流母线的电压太高,可能原因有:输入交流电压高;负载轻;频繁制动;制动电阻泄放电流小;
3、根据你的叙述,我个人认为负载轻,是主要原因;
4、解决办法是设法降低输入交流电压;

楼主:
谢谢刘工,我们试着按你的方法做一下吧,,实在是头疼.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上面你们的分析很专业,还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在我们的设备空载的情况下也出现过多次的损坏,,我们的设备因为设计上的原因,,在不处于急停的情况下,,这个驱动系统原先的使能状态依然保持,,也就只驱动系统的总的直流母线上还有电压,,,请问各位老师,在这种情况仍然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这次我们这个系统只有电源在工作,我们把直流母线与后面的驱动器断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使能,,电源在工作两分钟后,在电容与地之间强烈打火,,还有一次在直流母线与地之间,,,,,还有一点,,在第一次电源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的这段时间,,后面的驱动器也开始频繁烧掉,,所打火地方出现在驱动器的直流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对地,线都烧断了(接电容的线),这个系统的直流电源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我们的电源输入为三相380V还多一点,,,如果要减小这个电压,,我们就得另加调压设备,,可不可以添加其它的设备来预防这样的情况,,曾经有人建议在直流母线的正负之间加一电容,,也有人建议在直母线的正负之间再加一套制动单元,,加上制动单元后,还是打火,不过好像制动电阻没再烧过,都是在直流母线与地线之间进行打火

楼主:
制动电阻变小一点

网友D:
你的电源应该有稳压的吧,或者在负载上并些阻容吸收 泄放电路可能会好点。

网友B:
直流母线的电压约540V,不知你是否测量这个电压.另外电容的耐压是多少?母线打火如,电压不高是绝缘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绝缘问题吧,因为这个电源的绝缘还是不错的,我门也量过这个电源的电压了,不错是540多V

楼主:
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C:
1、“原因就是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太高”;
2、由于用了隔离变压器,对隔离变压器来说,公用电源直流母线为容性负载;
3、这样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在容性电流的增磁作用下上飘移!
4、由于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上飘,又造成公用电源直流母线电压升高而出现打火放电;
5、“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隔离变压器!”!
6、我同意“芯片级维修”的意见,把隔离变压器甩掉!!!

网友E:
“这一次出现了更棘手的问题..新的电源在不上机的时候测试是好的,而且频繁"使能"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装到机器上,在第一次"使能"且没有接后面的驱动器时,就出现了滤波电容的正极对地严重打火。”
  照此说来,应该在检查未接驱动器时的这个机器是否存在问题啊。

楼主:
谢谢你,我们在装隔离变压器以前,就有过好几次的故障出现.

楼主:
我们正在按照大家的意见,综合考虑一个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