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KUBLER编码器的朋友,

楼主(2006-12-25):
请教用过KUBLER 5800系列的编码器的朋友,它的连接形式是什么?请看图中圈处。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08-11-07):
kubler网站是什么?

网友B:
是Kuebler,不是kubler

网友B:
德文和英文是有区别的

网友B:
1、2是PUR电缆输出,3、5是12针接插件输出,W和Y是军标规范

网友C:
感觉这个公司有圈钱的嫌疑

网友B:
此话怎讲?愿闻其详!

网友C:
1,他们的价格非常的不透明,而且保护意识特别强,价格浮动非常大。

2,他们的网站上资料很难看到,应该是N年没有更新了,往往只有最终用户手上有资料,而中间商没有。这一点跟RADIO-ENERGIE(雷恩)比较象

3,他们的编码器每一款都有防爆标志,对于这点 我表示怀疑。当然我也不能说他们没有防爆认证,但是一些在我看来很常规的编码器都打了防爆标志。

4,相同技术参数的编码器他们的价格比同类编码器高出很多。

网友C:
http://www.kuebler.com/german2/index.html 他们的网站,他们在各地都有销售网络

网友B:
对于价格,由于编码器不是民用产品,不能一概而论,可能仅仅因为小小的防护不同或使用温度的不同而价格相差巨大,特别是一些牵涉到绝对精度的内容,那就非常明显了!至于资料,进口产品你需要习惯下载他们的英文资料看,中文更新会晚于英文更新。防爆这嘛事就比较难说了,不置可否,不过我觉得CHATT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一些铝制外壳是没办法做隔爆的。横向的价格比较牵涉的内容更多,可靠性、稳定性、精度等等都影响产品价格。CHATT见地独辟新径,佩服。

网友D:
欧迪的建议差不多,不过。编码器的原理基本上还是二进制数据的方式,我认为可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