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的MODBUS RTU主站

楼主(2006-12-25):
你们有谁尝试过西门子200的MODBUS RTU主站程序,我试了一下,怎么不可以呢,而且我用了他们自己提供的程序还是读不出来数字,我的电缆是自己焊的,3、8两根线

楼主:
我用的一块226、一块224,224做从站,也是用西门子自带的MODBUS RTU从站程序,我用上位机软件可以监控到从站的数据,怎么主站226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A:
调用S7-200的modbus库的库指令进行modbus通讯。他就两个指令,一个初始化,还有一个MBUS_SLAVE.用于为MODBUS主站发出的请求服务 。根本就没有主站读,写从站的命令。

网友B:
我现在也试着用MODBUS RTU主站库与变频器通讯,可是不知道是对其指令MODS_MSG理解不正确,还是事先写入数据对应的不正确。总之现在不能通讯,可是试了好多次了,不知道还应该怎么试了。请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C:
200可以做MODBUS主战,可用自由口通讯的方式做,我曾经带过十几台ABB的变频器

网友B:
我用自由口的已经能控制一台变频器的开停等了虽然还有问题,可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用MODBUS主站库不行呢,但是看见有人已经成功使用了呀???

楼主:
to lmhx
你那样是自己编写的MODBUS主站协议,可是我不会编,挺想试试看
现在西门子出了个MODBUS主站测试版的,我也在试

网友C:
to bluehzh:
等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
  有没有帮忙啊,我用CPU226做MDOBUS主站,CPU224做从站,程序都是SIEMENS自带的,其中主站是测试版,SIEMENS不提供任何技术支持。我试了,怎么不行,他总是报3#代码,就是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但是从站我用其他的软件测试可以用啊,两块CPU我用自己焊的线连接的,3、5、8三根线。3对应8,5对应5,8对应3。不知道是哪个地方错了。

网友D:
自己写一个RTU 主站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C:
,3、5、8三根线。3对应8,5对应5,8对应3。不知道是哪个地方错了。
3应接3,8应接8,这是485端口

楼主:
To lmhx
是我的错,把线搞反了。看起来西门子200的主站很简单的。我们变频器用的很多,可是从来没有用过什么通讯,惭愧啊~~~~~~~

楼主:
这个是从站的程序:
Network 1
LD     SM0.1
R      M1.0, 2
Network 2
LD     SM0.1
CALL   SBR1, 1, 4, 9600, 2, 0, 128, 32, 1000, &VB200, M1.0, MB10
Network 3
LD     SM0.0
CALL   SBR2, M1.1, MB11
Network 4
LD     SM0.0
MOVW   200, VW200
MOVW   250, VW202
MOVW   300, VW204
Network 5
LD     SM0.0
AW>=   VW210, 500
=      Q0.7

楼主:
这个是主站的程序:
个人试了下,发现Network 3 一定要在前面,不然就无法循环,按道理的话在Network 4下面应该没事的啊,but i don't know,5555
谢谢lmhx
Network 1
LD     SM0.1
FILL   0, MW10, 2
MOVB   0, MB1
Network 2
LD     SM0.0
MOVB   MB1, QB3
Network 3
LD     M1.0
EU
S      M1.1, 1
Network 4
LD     SM0.0
=      L60.0
LD     SM0.0
=      L63.7
LD     L60.0
CALL   SBR1, L63.7, 9600, 2, 3000, M1.0, MB10
Network 5
LD     M1.1
O      M1.7
=      L60.0
LD     M1.1
EU
LD     M1.7
EU
OLD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4, 0, 40001, 80, &VB100, M1.2, MB11
Network 6
LD     M1.2
R      M1.1, 1
R      M1.7, 1
Network 7
LD     M1.2
=      L60.0
LD     M1.2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4, 1, 40001, 80, &VB500, M1.3, MB12
Network 8
LD     M1.3
R      M1.2, 1
Network 9
LD     M1.3
=      L60.0
LD     M1.3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4, 0, 30001, 16, &VB1000, M1.4, MB13
Network 10
LD     M1.4
R      M1.3, 1
Network 11
LD     M1.4
=      L60.0
LD     M1.4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4, 0, 10001, 16, &VB2000, M1.5, MB14
Network 12
LD     M1.5
R      M1.4, 1
Network 13
LD     M1.5
=      L60.0
LD     M1.5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4, 0, 1, 32, &VB2500, M1.6, MB15
Network 14
LD     M1.6
R      M1.5, 1
Network 15
LD     M1.6
=      L60.0
LD     M1.6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4, 1, 1, 32, &VB2600, M1.7, MB16
Network 16
LD     M1.7
R      M1.6, 1

网友E:
那是S7-300或是400,如何用MODBUS进行通信,读取仪表的信息?

网友C:
可以加cp340 或者带ptp的plc

网友E:
加CP340可以吗,好像是要加什么MODBus转换器之类的设备。

楼主(2007-02-08):
这个是两块S7-200CPU之间MODBUS主站和从站之间的通讯

网友C:
to ewen:
肯定没问题,不过波特率只能为9.6k

网友E:
谢谢你-----lmhx
改天我试试!!!!

网友C:
呵呵,祝贺你成功

网友F:
是很简单!有时就是一句话这么简单!

网友G:
    我用过224作主站,另一只224作从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主站库指令的兼容性不强,我用224作主站,丹东华通的智能电量监测仪作从站,通信不成功,曾请教过西门子技术支持,也没有解决,我分析原因,主站库对从站的通信延时时间要求很短,所以224的MODBUS子站的DELAY一般设为零,但智能仪表的延时时间一般在500ms以上

网友H:
MBUS_CTRL的timeout参数可以可以设大的,比如需要超时设为1秒那么就把timeout设为1000就可以了。

网友I:
提供profibus-dp到modbus的网关,价格极低,连接任意PLC的DP口,为DP的从站,MODBUS现在支持从站,马上就可以主站,从站都可以支持,相关资料:www.yeyong.com.cn

网友J:
我用一块cpu224 xp做主站,两块cpu 224做从站,通讯成功了,但是还无法将主站对两个从站的读或写区分开,然后就监测到通讯忙的错误信息。海清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C:
西门子技术支持,也没有解决,说明他们的水平确实有限,还是自己解决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