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在多喂料计量秤配料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6-12-25):
1 现场总线应用于配料控制系统的优势
  计算机配料控制系统中广泛使用皮带喂料秤和固体流量计等,它们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秤体部分:包括秤架、皮带、负荷传感器、测速传感器、交流或直流驱动电动机及减速机、跳偏开关等。二是计量仪表部分:包括积分仪、交流或直流调速设备及接口电路等。多喂料计量配料系统,有的把各台计量秤分别接入工厂的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进行集中控制;有的把各台计量秤分别接入配料计算机进行配料站配料控制。现场仪表的模拟量信号(如4~20mA的电流信号)与计算机的信号传输中,易受干扰,传输精度低,而且这种传输方法使用的导线多,现场安装工作量大,投资高。操作人员在控制室不了解现场装置的工作情况,不能对其进行参数调整和故障测试。
  现场总线(Fieldbus)的出现可解决以上问题,它是连接智能现场设备和自动化系统的数字式、双向传输、多分支结构的通信网络。它用开放、独立、数字化的双向多变量通信代替0~10V或4~20mA现场仪表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传输相比,数字信号传输具有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和传送信息多的优点。
  现场总线设备不需要框架、机柜,可以直接安装在现场导轨槽上。现场总线设备集检测、数据处理、通信为一体,可以代替变送器、调节器、记录仪等模拟仪表,现场总线设备与计算机或可编程序控制器(PLC)一起,可以组成廉价的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设备的安装接线极为方便,只需一根电缆或双绞线,从主机开始,沿数据链从一个现场总线设备连接到下一个现场总线设备。使用现场总线后,自动控制系统的配线、安装、调试和维护等方面的费用,可以节约2/3左右,其中电缆可节省80%以上。
2 我公司水泥配料控制系统介绍
  2000年我公司从德国申克公司购进5台皮带喂料秤(型号MULTIDOS),一台固体流量计(型号MULTISTREAM)和一台集中控制站(MULTICONTMASTER),用于30万t水泥磨配料控制,所有计量秤与集中控制站之间采用现场总线通讯,2000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
  申克秤的现场设备上加装上一块现场总线接口板,就可以进行现场总线通讯。现场总线系统有4种通讯卡选择,它们是①SE-BUS(申克公司内部总线),Modbus(MODICON公司倡导的一种通讯规约)、3964R(S5西门子公司通讯协议)协议通讯卡;②CAN-Bus(控制器局域网络)协议通讯卡;③INTERBUS-S(内部总线协议)协议通讯卡;④PROFIBUS-DP(过程现场总线)协议通讯卡。
  现场总线的连接方式有如图1示的几种型式,可以根据以上的通讯协议和用户的需要选择计量秤通讯卡板。根据该协议可以选择与上位机通讯的接口板,通过该现场总线接口,上位机可以与计量秤直接通讯。如果选用申克MULTICONT(PLC控制器)集中控制站喂料计量秤系统,MULTICONT与计量秤的通讯必须选用SE-BUS总线。我厂水泥磨配料控制现场总线连接图如图2(采用SE-BUS)。

2.1 MULTIDOS型皮带喂料秤介绍
  MULTIDOS型皮带喂料秤是申克公司的新产品,机电一体化设备。没有电气控制柜,采用双绞线屏蔽电缆作现场总线实现对皮带秤的所有控制调节监控及信号反馈,与传统皮带秤相比,能节约大量电缆。
2.2 MULTIDOS型皮带喂料秤的结构组成
  MULTIDOS型皮带喂料秤包括以下几部分:
  ①现场安装盒,包括2块板,即DISOCONT System Unit VSE 20100 Program VDB20150(电控装置系统单元,型号VSE 20100,软件型号VDB 20150,相当于传统调节控制中的积分仪)和DISOCONT Field Bus Unit SE/modbus/3964 TYPE:VSB 20100(电控装置现场总线接口单元,用于SE/MODBUS/3964等通讯协议,型号VSB20100)现场总线接口板。
  ②DISOCONT LOCAL CONTROL STATION VLG 20100(电控装置现场控制盒,型号VLG20100)用于现场操作。
  ③FREQUENCY CONVERTER 0.55kW STAR TYPE MM05(变频器0.55kW星形接法,型号MM05)。

  这些部件全部安装在秤体的机架上,它们的防护等级都是IP65,其中,变频调速装置是集成在电动机上,减速机和电动机又是一体的,在电动机风叶端装有接近开关B10,用于测皮带速度。该皮带秤采用2个荷重传感器B1、B2,在皮带上埋有1块三角形的薄铁板(高8.2cm、底12cm),采用接近开关B12作为跑偏监控装置。当皮带跑偏3cm报警,4cm跳停,皮带打滑2%可以设定报警,也可以设定跳停,有效地保护皮带秤。皮带秤的结构组成如图3。

2.3 DISOCONT系统单元软件设置
  DISOCONT系统单元安装在皮带秤上,没有象一般积分仪直观的人机界面。需用笔记本电脑安装DISOCONT EasyServe维护专用软件,通过1根专用RS232通讯电缆,进行皮带秤参数的设置,然后给皮带秤进行标定。标定参数的修改,在现场通过笔记本电脑完成。
  DISOCONT系统单元软件设置与其它型号申克秤的最大差别是通讯现场总线参数的设置,首先应选择通讯协议的型式,例如选择SE-BUS,然后再根据SE-BUS,填其它的有关参数Timeout Host 10s(主机通讯超时10s),Comm-Error HostiG(主机通讯错误忽略),SE-BUS Address2(SE总线地址2)等等。
  DISOCONT电控装置参数设定后,通过现场总线SE-BUS就可以与主机MULTICONT MASTER(集中控制站)通讯,把皮带秤的有关参数传到主机上显示,如秤的喂料量累计数、秤的测量载荷、秤的运行速度、实际喂料值、实际设定值及有关皮带秤的事件报警及跳停信息等等。主机MULTICONT MASTER(集中控制站的)控制功能是设定总的喂料量、各台秤的配料比例、选择各台秤的开停机。当1台秤跳停时,全部联锁跳停等等。
3 运行现状及效益
  MULTICONT MASTER集中控制站采用现场总线SE-BUS与MULTIDOS5台皮带喂料秤及1台固体流量计MULTISTREAM通讯,从2000年8月投入使用至今性能稳定,实物标定精度保证在0.5%内(如表1),而且秤的调整范围比较大。量程可适当修改,因为变频器有10档速度调节。秤的保护功能多,配料准确。该集中控制站还有两个电耳,形成一个很好的磨机配料控制系统。集中控制站采用现场总线与普通的集中控制站相比,可以节省很多的输入、输出接口模块和很多的控制电缆,节约投资。同时MULTIDOS皮带秤采用变频器集成在电动机上,消除了变频器及变频器至电动机的电缆对其它设备的干扰。
表1 熟料申克秤实物标定

楼主:
上文的图1、2
图3
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