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关于光电传感器与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6-12-25):
我公司是生产食品空罐的,客户王老吉给我们投诉。现在要对设备进行修改,其中有一个光电传感器控制时间继电器延时停机。当后面出现故障时空罐堵到光电传感器时,前方就延时几秒后停机。现在正常生产时,空罐以每分钟400多个的速度经过光电传感器,这样就会造成时间继电器每隔一两分钟就误动作一次。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怎样才能解决时间继电器误动作?

网友:
你没有采用PLC控制吗?是单独的用继电器控制的吗?

楼主:
没有,就一个光电传感器控制时间继电器。

网友A:
你用时间继电器恐怕达不到400瓶每分的速度,何况时间继电器精度较差,不适合用于快速反映的场合.如果节约成本的话可以用一个西门子的LOGO,在光电传感器的输入点加一个滤波,时间长短就设定成你延迟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可以考虑用一个RC构成的滤波电路来实现信号的延迟,不知道行不?

楼主:
每个罐子经过光电传感器时,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电源就会被接通一次,当罐子速度太快时,相当于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快速的通电和断开,这样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好象会累积一样,一两分钟就会误动作一次。

网友B:
每秒钟7瓶,速度挺快的嘛,有调整过传感器的灵敏度吗?

网友C:
同意 ,无泪

楼主:
调了,没有用。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D:
如此快的响应速度,普通的时间继电器不适合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光电开关,工作电压用的是多少?如果是NPN或者PNP的,且工作电压不大于18V,建议你用555芯片驱动时间继电器,因为光电开关不是TTL电路,也就是说要么控制信号接通要么断开,不会在非接通状态下接地,泄放掉时间继电器的多余电荷。

网友E:
你要想办法在光电开关没有动作的时间,让连接时间继电器的信号线接地,这样快的频率不会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光电开关吧?时间继电器是直流的就好解决,要是220伏交流的就麻烦点了。

楼主:
当初为了节省一个直流电源,光电开关和时间继电器都是用220V的。

网友E:
你还是换一个直流的吧,一个小变压器加整流花不了20元,自己再用555做一个时间继电器,总成本不过30元,比一个220伏的时间继电器还要便宜,而且可以解决上述毛病

网友F:
向蓉,你好,我也是空罐制造的,有时间多交流,能把传感器的输出方式说清楚吗?普通的时间继电器肯定响应不了那么快的速度.

网友F:
详细的解决方案可进一步探讨

网友F:
忘了放上:fanziguoa@163.com qq502082502

楼主:
如果把光电开关和时间继电器都换成直流的,然后把时间继电器的一端接地,时间继电器在快速通断的过程中,会不会把时间继电器残存的电荷快速释放掉。

网友F:
还是会不行,呵呵

网友G(2007-06-14):
更换用光电开关与放大器结合使用的传感器来检测信号,如欧姆龙的 E3C小型探头放大器分离型光电开关。

网友(2007-10-22):
你的时间继电器每分钟可以通断400多次啊,什么牌子啊,我这里有一个欧姆龙的,每分钟才一百多次都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