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跪求25针打印接口对RS422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6-12-25):
请教各位高手!电脑25针打印接口与RS422,8针圆形接口的接线图!感激不尽!...我的电脑没了COM口,所以只剩下25针的口了!!谢谢!...

网友A:
那个东西是自己做不了的,因为他们不是同一种通信方式,要加电平转换电路,串口没有了,可以买一个USB转两个串口的适配器,或者PCI的串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