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氧化镐测量氧含量的问题????

楼主(2006-12-25):
各位同仁,我厂的锅炉烟气氧含量测量用的是氧化镐传感器,可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有两个致命问题:一是用于加热的电炉丝容易烧断,二是氧化镐测头易破裂,以上如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无法使用,而且无法维修,维护费用太高,哪为有好的办法分享一下.

网友A:
电炉丝易烧断恐怕是质量问题;测头破裂多数情况是在湿度大的时候加热造成的(使用前锆头应干燥),磕碰也可能造成测头破裂。

网友B:
好   说得好

网友C:
电炉丝易烧断应检查一下温控器,温控器工作不正常电炉丝非常容易烧毁;锆头破裂可考虑在锆头加一防护板,防止物体碰撞和因水冷管破裂水对锆头的损伤。

楼主:
温度控制器工作是正常的,就是温度有点高,在750度,大家在维修上有什么好办法吗?那个探测器打不开呀,换不了炉丝.

网友C(2007-01-30):
温控器正常的工作温度应在700度,750度偏高了,应检查温控器是否正常及动作情况;探测器是一次性的,不能进行更换加热电炉丝。

网友D:
你那传感器的寿命是多久啊?
我们的是6个月以上。

   汪13918606578

网友C:
我们使用的是北京首钢的产品,价格是高了点,不过使用寿命还可以,从02年到现在使用效果一直挺好的。

网友E:
不知哪位大虾能解释一下,二楼说的测头破裂加防护板,是什么样子的板子,赐教了

网友C(2007-03-02):
防护板是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加工、制作的,如果你使用的现场环境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话,又何必画蛇添足?

网友F: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安装位置造成,建议停用后,及时停表

网友G(2007-04-10):
 如果情况真如楼主说的那么严重,请考虑改变测量方式,可以采用负压倒气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