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2800故障

楼主(2006-12-25):
这两天接修了一台丹佛斯的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查开关电源18V输出只有4.5V,且不稳定,2844芯片的供电正常有17.5V左右,可这台机器只有13V且不稳定.通过代换已排除了2844.有谁修过这类故障多一点,请指教一二.

楼主:
另外我也查了给2844供电的滤波电容,代换过也是没问题,负载也没有短路!真是很郁闷.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开关管的射级有3个电阻,两个4.7欧和一个24欧电阻,这两个4.7有时量起来是好的,有时不通!哎!

网友A(2011-09-19):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唉

网友B:
看了此贴 学习了 支持楼主
www.njkangzh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