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人机

楼主(2006-12-25):
那位师傅谈谈台达人机的初步使用及学习经验。

网友A:
你这样问,估计没有办法和你谈!

网友B:
如果你以前接触过其他品牌的人机,那应该可以很快上手;如果你是初次使用人机,那就从基础做起,熟悉每一种元件。

网友C:
台达HMI使用是很方便的。看其使用说明书就可以编程了。要其资料的话可以到其网站上下载。我做台达HMI到各个PLC的通讯线。有需要联系:zyj6333@sina.com

楼主:
人机软件里的“宏”是什么

网友C:
是一段程序。和其它WORD、其它HMI的MACRO(宏)意思一样。

网友B:
台达人机宏可以实现:数学运算、简单逻辑控制、数据转换及传输、自由口通讯等功能。

网友D:
台达人机使用首先可向当地分公司索取技术手册或上网站下载,另外由于人机具有离线模拟功能,因此很容易边熟悉手册边做画面程序测试。

网友E:
HMI里的“宏”应该是常用组态功能的补充,他利用系统提供的一些函数通过简单的编程完成一些组态无法实现的功能。或者是方便的完成一些PLC里需要大量编程才能实现的功能。DELTA的全系列HMI都支持“宏”。

网友F:
宏程序我用过,很方便。
在PLC编程上可以省好多事。

网友G:
哈哈台达的你也敢用呀,好烂的啊!!!!!!!!!!!!

网友H(2007-03-08):
晕哥们你也别这样损台达HMI啊,其实挺好的,那要看跟什么比,你说的是不是海太克啊
哈哈

网友I:
看你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如果要详细请打:05923898751

网友J:
 宏程序怎么用呀,各位大侠

网友K:
宏在人机里面还是很实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