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3相220V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6-12-25):
请问大家
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3相220V的电压呢?(除了单相变频器外)

网友A:
你输入什么啊?

网友B:
干什么用啊?需要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C:
定制3相变压器。

网友D:
三相变压器就可以 13325215833

网友E:
根据容量定制3相变压器

楼主:
恩..我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啊!!!

网友F:
都是用三相变压器来完成,在二手的日本设备上常用到.

网友G:
3相调压器!!!

网友G:
还有电动机驱动的发电机!!!

网友H:
还是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不是输入220V单相而输出三相380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