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机械手工作细节

楼主(2006-12-26):
各位前辈好:我校组织一周的课程设计,我的课题是机械手,想用西门子S7-200做.有些地方不明白,需要大家的帮助.
1)如何实现在手启动停止时的缓速运动?
2)机械手有什么应用领域(我没进过工厂所以做起来很抽象)?
3)一般除了启动、停止、紧急、停止、前进、后退、上升、下降、夹紧、松开之外,还有多少个行程开关和输入点?
4)我没用过plc是不是在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地址栏来设定自己需要的地址分配?
希望前辈们能帮我解决以上的几个问题并且提示我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周的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不胜感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仅仅是开关量的话,是不是可以不加模块?

网友A:
一般机械手执行机构都采用液压装置,速度可调节,主要用在自动焊接等设备上,另外加工中心也最常用,主要是一些开关量的控制!

楼主:
那调速系统能明确一点吗?

网友B:
高级的机械手是伺服电机控制的,比较麻烦,不过上面的行程开关就不是很多了,只有极限限位。你先说一下你目前的思路,例如是机械液压或气动控制还是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移动工件控制系统
极限限位是不是和行程开关的工作方式差不多??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机械手,不知道能不能给帮上什么忙

楼主:
一般就是能把一个工件从位置1移动到位置2就行了。
老师给的资料上写的好想吊车,具体我没有经验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楼主:
能给我看看吗?
借鉴一下就好了。不然我也想象不出来机械手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了

楼主:
在吗?大哥们!

网友B:
极限限位只是说明是一种极限的控制方式,是防止机械超出极限状态而损坏的限位,肯定是使用行程开关了。建议你使用微型直流电动机解决你的课题,这样最简单,元器件也容易买到。估计你去儿童用品商店看看,可以买到任意组合的并且可以用微型电机驱动的智力玩具,这个用来做机械手模型最容易了,然后就是一个继电器输出的PLC,点尽量多点,估计40点的就够了。使用微动开关做行程开关(也是行程开关的一种),控制机械手的几个动作的最大和最小行程,使用几个功率大一点的电位器(就是收音机音量旋钮上面带动的元件,2瓦以上),用它来调速,就是说在正常状态下直接用PLC的触点接通电机,减速时端开直接的PLC点,改用电位器串接的点控制电机,电机就会减速了。注意正反转,要是想安全就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电机,这样不会因为接错了线或控制失误而烧坏PLC

网友B:
有些位置不易使用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可以用光电传感器控制,方法和行程开关一样,光电开关不会像行程开关一样与机械有接触。

楼主:
光电的形成开关是模拟量输出吗?

楼主:
也就是说plc控制电机正反转,电位器用做调速.行程开关做极限控制,对吗 ?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用组态软件做还有地址栏的设定吗?

网友C:
主要看你机械手的要求了,老实说,可能课程设计也没那么复杂,你就搞个简单点的机械手模拟就可以了,例如只在一个平面做左右和上下运动,这个用液压,伺服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最简单应该是气动吧!直接用3个气缸就可以解决问题,每个限位装个接近开关,就可以实现了吧!

楼主:
还是觉得脑袋里很抽象.

楼主:
那定时多长时间好呢?

网友B:
PLC最大的好处是编程来实现自动功能啊,例如什么时候机械手开,什么时候闭,机械臂什么时候移动之类的。例:机通电源--机械手复位(监测机械臂和手行程开关是否在关闭的位置,否则接通电机带动机械到位)-----按下启动按钮-----机械手开(控制电机正转)--到达某点(减速行程开关)--减速----到达极限--停止-----机械臂旋转.......剩下的就一样了。

网友C:
定时这些都是在程序中设定呀!根据需要呀!反正只是模拟,你到一个限位搞个定时器,时间随便你设定,如果搞的再复杂点就把那个定时时间搞个变量,然后用触摸屏或者文本给他可调节,不就实现了控制了吗?

楼主:
编程到是有点基础.
但是觉得完成这个课题好象编程是很小的一部分

网友B:
光电开关是开关啊与行程开关输出信号一样的,不是模拟量。定时根据实际要求设定的,小型PLC不用组态。当然你要是用计算机加板卡就不一样了,但是控制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好的谢谢你啊.
现在还没走出学校呢,已经听说过触摸屏了
用的时候是不是加一个协议就行吗?

楼主:
标准触电  你是做什么的啊好厉害

楼主:
三石仔 能给我说说液压啊以后能看得到

网友B:
呵呵,实际工作中编程是根据工艺要求来编的,就像你的这个课题,只是这个课题太简单,实际工作比这个复杂的太多了,你这个课题不用PLC一样实现,但是工作中很多问题只用机械无法或难以实现,所以就要复杂的程序来实现了。

楼主:
这次的课题要求用plc,我现在觉得工控机的组态软件完成起来还是很直观的

网友B:
我是在一个搞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小企业里搞产品设计,主要就是自控类的,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所学不同,我只是在我公司涉及的方面还算可以,同样是自控除了这个别的我也不行的。

楼主:
谢谢二位大哥了
很想认识你们.我qq35356723
要是不嫌弃加我吧
happy new year

网友B:
PLC与工控机,至少在一般的机械控制上是一样的,就是元件的形状和位置不一样,相同的功能控制方法都一样。

网友D:
你最好到图书馆找点电气方面的书,里边一般都会有关于机械手的电气图,继电器控制图,有的还有PLC的程序。
先熟悉流程,再编写程序,最好用顺序法好点。
课程设计一般只是实现各个操作过程,不涉及具体的细节,工作后再仔细研究最好。

楼主:
谢谢你
下午就去看呵呵

楼主:
晚上我再来热心的前辈们谢谢了

网友E:
标准触点   你让我好找啊!!我还以为你在忙什么呢!!原来是在这啊 !!  你用过欧姆龙的PLC吗???和三菱的比起来好用吗???我刚接了个活,是做自动化生产线的,人家指定用欧姆龙的东东,看了两天工艺了,但对欧姆龙的PLC还是心理没底啊!!!有空就说两句!!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F:
现在机械手多数都是汽缸和电机控制的,全部开关量控制,如果有特殊需要则要加上一个电机启动监视点,没有的话就不用了/对于缓速动作可以用变频器来控制,也可以在程序里设定,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调汽缸的调速阀,编程也只是在S7里随便编出一段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看了看有气动、电动和液压的,都给我气动的提议。

高君你那有华工配料的流程图吗?

网友G:
毕业设计~
现在的大学都在教什么?
让学生做毕业设计
学生本身连自己要做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

网友C:
一般工厂的机械手应该都是从一个输送皮带上取物体放到另外一个输送皮带上吧!或者是从高处取物放到低处之类,但是这种比较少.
现在因为气动元气件在价格上面的巨大优势,很多机械手设备都是用纯气动元件制造,我手边就有一个纯气动构成的机械手的样例.
而纯气动又由于起输入输出都为开关量,而使得的他设计和编程相对简单的多.这个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吧!
如果楼主实在需要的话,可能跟我联系.shuaigepl@163.com
老实说这些都应该是学校老师提供资料,哎,可叹现在大学教育,搞一个学期的理论不如来一个星期的实践来得实在.搞的学生遇到实际问题莫名其妙,什么都不懂!

网友F:
我这没有,我是搞特殊生产线设计的,通常一个生产线多达10几个机械手,呵呵.你不用想的很难,我也没学多久自动化,其实有些事情只要去做就好了,万事开头难啊!

网友D:
自己找资料慢慢看吧,工作了,老板让你去设计个东西,难道还给你一大堆资料让你参考啊,都要考自己的。我做毕业设计时,就是找了一大堆资料,分析它们的优点,再用到我的设计中,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H:
本人有一个S7300程序“:
输入18点:
下限位
上限位
右限位
左限位
上升按钮
左行按钮
松开按钮
下降按钮
右行按钮
夹紧按钮
确认故障
手动
回原点
单步
单周期
连续
起动按钮
停止按钮
输出很少有下面6点:
下降阀
夹紧阀
上升阀
右行阀
左行阀
错误报警
当然还有一些M点要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已经做出来了。不过下学期还要做一个plc控制的纸机传动设备
机械手的我做的没有上升下降按钮。是一个自动的。

网友I:
很多PLC教材中都有现成的例子,机械手在工业自动化生产线有很多应用。

网友I:
从你提的问题来看你基本就没学什么东西,好好看看书先把基本的搞清楚再说吧

楼主:
恩我没学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以前都不知道自己的专业是做什么的
就这两个月才有一点点的了解。
我会抓紧时间看书的。

楼主:
现在才知道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下学期还要做一个纸机传动的毕业设计
老师介绍我去一个造纸厂实习1个多月吧
他让我看看plc,变频调速和整流电路部分的知识
你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了解的了呢?

网友J:
你需要学的东西 还很多!

楼主:
是啊可是时间来不急了,只能看看最重要的一点了

网友K(2007-06-27):
急求8051/8031编程高手-微型机械手控制系统的设计
小弟大三,课程设计无比艰难,急求高手指点(用单片机8051/8031做)设计题目:微型机械手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过程:机械手初始状态在原点,指示红灯亮,系统开始工作后,先向下动作1DT,当下降到最下方时,使位置检测器--行程开关LX1动作,断开1DT接通2DT,使机械手向上运动,当碰到lx2时,断开2DT,接通3DT,使机械手想右运动,当碰到LX3时3DT断电,有使1DT得电,机械手在伸出得臂上有向下运动,当有碰到LX1时,手又上升直到碰到LX2时,断电2DT,接通4DT,手就向原点收回,碰到LX4就停到原点,红灯有亮,完成一个工作回环。

网友L:
书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躬行。
很多时候,书本的理论知识只能提供大体的思路和方法。
很多具体细节的问题要在实践中摸索。

网友M:
 S小冷S:  真菜 菜的可真真呀`````````

网友N:
看来学校里面正在学习的兄弟还需要多多努力、多多实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