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的疑问

楼主(2006-12-26):
请问固态继电器能否代替接触器,适合用在什么设备

网友A:
不能完全替代,一般要求快速动作的场合比较常见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代替接触器,一般适用控制纯电阻负载。如电阻加热器,照明灯等。对于电感性负载,我所接触到引进设备上有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小功率风机的。厂家产品说明书有说可控制电机的,较大功率用固态继电器的场合本人见的不多。

网友C:
固态继电器代替接触器可用于任何负载,特别是感性负载,因是过零触发和关断,所以没火花.

网友D:
楼上有资料吗?E:inaooo@126.com,谢谢.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是由双向晶闸管和过零触发电路组成的,有关资料网上可查到吧.

楼主:
能否接三相电机

网友C:
就是为无火花启动电机设计的,为什么不能用呢!按电机电流选择合适的固态继电器。大电流要加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