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的DCS两条LCN电缆同时SUSPECT

楼主(2006-12-26):
您好:
   我单位的两条LCN同时SUSPECT,部分GUS数据没有显示,也无法操作.请问各位高手有何处理方法.

网友A:
将LCN节点逐个SHUTDOWN试试,排查法,可以查出哪个节点故障,估计某个MAU盒出现故障

网友B:
如果两条电缆同时SUSPECT,有可能出现分割的两个网络,这是为了把其中一个网络并入另一个网络,那么另一个网络的节点必须全部SHUTDOWN,再重启,SHUTDOWN的网络可以选择不重要的网络,也就是没有NIM的网络

网友C:
步骤1:换AB电缆,具体做法,把电缆一个拔下,用万用表测阻值,超过一欧姆绝对要换,排查后起机,如过了半个小时以后还是SUSPECT,进入下一步!
步骤2:借用一楼的说法,排查有问题的LCN点,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有问题再提出来!
拜!

网友D:
作 LCN DIAG看哪个节点的噪声多;检查M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