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线安装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06-12-26):
内线安装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1.遵守电工作业一般安全规定。
    2.用手动弯管器弯管时,要精力集中,操作人员一定要错开所弯的管子,以免弯管器滑脱时摔伤人。操作位置必须选择宽阔平坦的地点。严禁站立在沟旁和高空房沿无护栏处操作。
    3.2人以上套管子丝扣时,必须协调一致。在调扳牙时,扳把两侧不得站人,防止套丝扳打伤人。断管时拉锯不可用力过猛,以防锯条折断伤手。断管后先用锉刀或铣刀去毛刺,不能先用手指去摸。
    4.用火弯管时,必须将砂子炒干,用木楔堵紧管口。管子加热时,管口处禁止站人,以防放炮伤人。
    5.剔槽打眼时,锤把必须牢固,不得松动。錾子应无飞刺。剔混凝土槽、打望天眼时,必须戴好防护眼镜。使用大锤打眼时,禁止用手掌錾子,必须用夹钳掌錾子,以免大锤伤手、伤人。握锤把不许戴手套。打锤人应站在掌錾子人侧面,严禁站在对面。
    6.扫管、穿钢丝和穿线时,双方要一呼一应有节奏的进行,不要用力过猛,以免伤手。
    7.削线头时刀口要向外,削线时不能过猛,防止削在手指上。
    8.用大锤砸地极时,要注意高度适当,锤砸下时,要稳、准,注意飞锤。扶地极的人要在侧面,不能摇晃,最好用大钳卡紧,人距地极要远些,以免被打伤。
    9.平断角钢时,要二人配合好,步调一致,平行操作,以防震手。
    10.在高处作业时,应遵守“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必须扎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帽。高处工作传递物件时不得上下抛掷。
    11.在带电设备附近工作时,禁止使用钢卷尺测量。
    12.使用电动工具时,严禁将电动工具的外壳接地线和工作零线拧在一起插入插座。必须使用单相三眼、三相四眼插座,并使用三芯或四线橡套软电缆。用橡套软电缆连接移动设备时,专供接零的芯线上不许有工作电流通过。
    13.使用喷灯时,油量不得超过容积的3/4。打气要适当。不得使用漏油漏气的喷灯。在高压设备附近使用喷灯时,火焰与带电部分的距离为;电压在10千伏及以下者不得小于1.5米,电压在10千伏以上者不得小于3米。充油设备及易燃材料旁,禁止使用火炉和喷灯。
    14.使用梯子时,应检查梯子是否有防滑措施,踏步是否有裂纹,损坏现象。梯子与地面之间的角度以75°为宜。在水泥地面上使用梯子时要有防滑措施。没有搭勾的梯子在工作中要有人扶持。使用人字梯时拉线必须牢固。不准使用用钉子钉成的梯子。
    15.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接地线要符合标准。电气施工应遵守电气安装规范。
    16.高压电动机或电器拆除后,遗留线头必须短路接地。
    17.安装灯头时,开关必须接在相线上,罗口灯头的螺丝必须接在零线上。
    18.若在高压设备及重要低压总盘与干线上工作,必须由工作票签发人签发工作票,并由值班人员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警示牌与装设临时遮栏,会同工作负责人检查并办理好工作许可签字手续后方可进行。工作时必须有两人以上一起工作。
    19.高压设备停电工作时,与工作人员工作中正常活动范围的距离小于表13—3所规定的安全距离的设备,必须停电;距离大于表13—3但小于表13—1所规定的安全距离的设备,必须装置牢固的临时遮栏(此临时遮栏与带电部分的距离不应小于表13—3所列的安全距离),  否则必须停电。带电部分只能在工作人员的正面或一侧。带电部分在工作人员的后面或两侧时若无可靠措施,也必须停电。

    20.停电时必须切断各条回路可能来电的电源。不能只拉开断路器就进行工作,而必须拉开闸刀开关,使各条回路至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变压器与电压互感器必须从高低两侧断开。电压互感器的一、二次熔断器都要取下。断路器的操作电源要断开。闸刀开关的操作把手要锁住。
    21.检修设备导体,应用专用接地线接地,并三相短路。对可能送电给停电设备的各回路,或停电设备可能产生感应电压的,都要装设接地线,使工作地点处在各接地线的中间。工作中检修人员不许自行装拆或未经值班员许可而变动接地线。
    22.在电容器组回路上工作时,必须将电容器逐个对地放电,并接地。
    23.一经合闸即可把电送到工作地点的断路器和闸刀开关,其操作把手上都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警示牌。工作地点两旁和对面的带电设备遮栏上以及禁止通行的过道上应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警示牌。工作地点应悬挂“在此工作”警示牌。
    24.在带电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时,要严防.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产生高电压。断开电流回路时,必须使用短路片或短路线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专用端子上使之短路。严禁用导线缠绕。工作中不得将回路的永久接地点断开。工作时必须有专人监护,使用绝缘工具,并站在绝缘垫上。
    25.在高压室内使用梯子工作时,要注意安放位置,使梯子即使倒下时也不致接近带电部分。
    26.在高压室内搬动梯子,管子等长物时,应两人放倒搬运,与带电部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不断地加以监护。
    27.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应清扫,整理现场。工作负责人应进行周密的检查。待全体工作人员撤离工作现场后,向值班人员详细交待工作内容和问题,并且共同检查,然后办理工作终结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