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

楼主(2006-12-26):
请问有无控制电压为直流3-5伏的固态继电器或者直流继电器(线圈电压直流3-5伏).
谢谢!

网友A:
5伏直流继电器很多的,去电子商场买就可以,3-5伏的固态也很多

楼主:
  3-5V能否可靠动作?谢谢!

网友B:
固态的比较可靠

网友C:
一般直流继电器的控制电压范围都比较宽,5VDC的应该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