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继电器疑问

楼主(2006-12-26):
请问有无控制电压为直流3-5伏的固态继电器或者直流继电器(线圈电压直流3-5伏).
谢谢!

网友:
有5V的产品,固态和触点的都有.

楼主:
3-5V能否可靠动作?谢谢!

网友:
3V的触点继电器我没用过,用过5V的。固态继电器用过,其指标是3-15V(AC DC),因固态继电器输入是光耦,3V当然没问题。

网友A:
我公司有该产品,详细参数请参考网页: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sl/do/cailiao/slocr.htm
联系方式 Tel:025-86893594 QQ:27576804